[PIC®/AVR®/dsPIC®产品]
PWM可不可以用来控制电流啊?

楼主(2024-02-21):
在后面加个电感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呀,有电流模式的电压转换器。
参考图10(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90003140B.pdf)。

网友B:
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电路中的平均电流值

网友C:
可以的,电流控制方式里就有pwm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进行控制的

网友E:
这个需要调整占空比和频率,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F:
完全可以,很多地方都在这么处理

网友G:
可以啊,很多场合都会用PWM来控制电流,防止直接灌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