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最近看到一个从USB启动的函数,一直没看懂,有人帮分析一下吗

楼主(2024-02-21):
typedef void (*app_func) (void);
app_func application;
uint32_t app_address;

void jump_to_app(uint32_t addr)
{
        uint32_t app_address;
        void* (*application)(void);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ddr) & 0x2FFE0000) == 0x20000000)
        {
                app_address = *(__IO uint32_t*) (addr + 4);
                application = (void* (*)(void)) app_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ddr);

                rcu_deinit();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
}

网友A:
这是BOOT的跳转到APP,启动文件第一个字是堆栈指针的值,第二个字是程序开始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BOOT的跳转到APP,启动文件第一个字是堆栈指针的值,第二个字是程序开始的地址 ...

void* (*application)(void);                                             //
这句是定义一个局部变量的指针还是把前面的全局指针强制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application)(void);                                             //
这句是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

定义函数指针

网友B:
这个函数是在usb更新app完成后,从boot跳转到app程序中,从app首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楼主:
//前面已经定义了一个全局的函数指针app_func  application; 为啥还要定义一个局部的同样名字的函数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定义了一个全局的函数指针app_func  application; 为啥还要定义一个局部的同样名字的函数指针 ...

实际使用的是局部变量,那个两个定义实际不同一个返回void*,可以同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的是局部变量,那个两个定义实际不同一个返回void*,可以同名

谢谢,明白什么意思了。这两天专门搜了一下还有更逆天的写法
    ((void(*)())(*(u32*)(appxaddr+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什么意思了。这两天专门搜了一下还有更逆天的写法
    ((void(*)())(*(u32*)(appxaddr+4)))(); ...

省了中间步骤而已,多写几个步骤,容易看懂些,便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