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是不是支持C++啊?

楼主(2024-02-21):
看了一下这里有C++选项,是不是写成类的形式也可以。。

网友A:
是的keil也有支持c++, 可以写成类的型式

网友B:
KEIL支持C++编程方式,但更多的人习惯用C

网友C:
程序员通常C++功底并不高,C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网友B:
是的,KEIL支持C++编程方式。它不仅可以用于C++代码的编译和调试,还可以将编译完成的代码集成到具体的嵌入式系统中,进行系统的调试和验证。在Keil中,可以通过配置工程设置来启用C++编译,例如在C/C++选项的Misc Controls里加入--cpp或者--cpp11来支持C++或者C++11标准的编译。

网友D:
是的,Keil支持C++。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是一款流行的单片机开发环境,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C、C++和汇编语言。

Keil MDK支持C++的具体功能包括:

支持C++标准库
支持C++面向对象编程特性
支持C++模板
支持C++异常处理
要使用Keil MDK进行C++开发,需要进行以下设置:

在工程配置中选择C++编译器
在源文件中使用C++语法
以下是一些使用Keil MDK进行C++开发的注意事项:

Keil MDK默认的编译器是C编译器,需要在工程配置中选择C++编译器才能进行C++开发。
C++源文件的扩展名为“.cpp”。
在C++源文件中可以使用C++语法,例如类、对象、继承、多态等。
Keil MDK提供了丰富的C++开发功能,可以满足大多数C++开发需求。

网友E:
支持的,不过很少有人这么做。

网友F:
用类的化方便封装函数和变量,对于操作多个相同的外设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