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车窗防夹应用中两种常见检测方法

楼主(2024-02-21):
而目前在车窗防夹的应用中,常见的位置检测方法有霍尔传感器检测法和电流纹波检测法。前者通过电机轴上安装磁环,产生随电机转动而变化的磁场,再使用霍尔传感器,感知磁场的变化,间接地检测电机转动和车窗的位置。而后者则是根据有刷电机在换相过程中产生的电流纹波来检测电机位置。两者各有优缺点:霍尔传感器检测法检测结果较为准确,但是,为了提高磁场检测的灵敏度,要求将霍尔传感器贴近磁环固定,这实际上增加了安装和器件的成本,也影响了系统的可靠性;而电流纹波检测法成本低廉,可靠性高,但是对电流采样速度和精度要求较高,软件开销也要大于霍尔传感器检测法

网友A:
贵司有纹波防夹模块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