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熔丝位和PIC配置字的比较

楼主(2024-02-21):
vr, pic, pi, ic, AVR
以AVR128DA48和PIC18F57Q43为例,比较AVR芯片的Fuse bytes和PIC芯片的Configuration bytes的区别。
不充分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

1.     定义和用途
1.1          1.1. AVR的Fuse
           Fuse存在于AVR系列的单片机中。它是非易失内存的一部分,存放着出厂校准参数和芯片配置参数。配置参数在上电启动时会自动写入对应的寄存器,
            例如时钟选择CLKSEL,可以选高频时钟,也可以选32K的低频时钟。启动后的时钟就依据您的选择来启动。
1.2     1.2. PIC的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PIC系列单片机的一个特性。同样也是非易失内存的一部分。存放着配置信息。例如时钟,复位,保护等诸多选项。
2.     位置
2.1.  Fuse
           在数据手册MemoryMap章节有展示。在芯片内部特殊的区域,芯片擦除操作也对它没有影响。
2.2.  Configuration
在数据手册ProgramMemory Organization章节。在MPLAB IPE里面擦除操作也会对它擦除。

3.     应用代码操作
3.1.  Fuse
Fuse可以被代码读取。也可以被编程工具读取,例如PICKit5. 但不能被代码修改,只能被工具编程和修改。
3.2.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在非易失数据区,可以被代码读取和修改。这是和FUSE很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被工具编程和修改。

4.     参考

网友A:
芯片的配置参数有没有可能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配置参数有没有可能修改啊

可以的。例如AVRDA 的看门狗参数,CTRLA的WINDOW[3:0]和 PERIOD[3:0]就可以用代码更改,只是它的初始值(复位后的值)是从FUSE中取得。可以在看门狗寄存器的描述里看到详细信息。

网友B:
一般芯片的配置参数是不能够修改的。

网友C:
熔丝位的设置可以通过代码进行修改吗?

网友C:
在配置芯片的时候,如果修改了熔丝位,是否可以进行修复?

网友D:
熔丝位一旦确定,就无法进行修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丝位一旦确定,就无法进行修改了吧?

后续只能通过工具例如PICKit 来修改。

网友E:
代码可以进行修改熔丝位吗?

网友F:
这个熔断了是不是就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