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样检测电路板故障

楼主(2024-02-21):
电路板的好坏决定了电子产品的性能使用,电路板若出现了故障怎么办?怎样检测电路板故障?下面捷多邦小编通过下面几种步骤和你介绍一番。

1、首先对电路板的外观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明显的破损之处,例如电解电容、电子及插座是否有烧坏。检查电路板的焊接是否出现问题,比如电路板是否出现了变形、桥曲、焊点脱落、明显虚焊、电路板不同区域有没有桥起、稍微弧变黑等情况。
2、其次对集成电路、二极管电路板、电源变压器等方向的插件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误。
3、可以通过万用表对量程内的可怀疑原件进行简单的测试,如:电阻、电容、电感等。检查电阻阻值是否变大、电容是否短路、开路和容量变化、电感是否有短路和开路等现象。
4、如果上面几种都未能检查出电路板的故障,此时需要进行上电测试。检查电路板是否正常通电,交流电源和稳压器输出是否有异常及开关电源输出和波形是否存在异常等。
5、对于一些可编程元件可以考虑重新刷一遍程序,如单片机、DSP、CPLD等,排除是因为程序运行异常导致的电路故障。

以上便是捷多邦介绍的几种检查电路板故障的方法,电路板具体的故障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处理。

网友A:
感谢分享,电路板的好坏决定了电子产品的性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