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交编码器16线,每转一圈输出2的16次方个脉冲,还是输出16个脉冲?

楼主(2024-02-21):
正交编码器16线,每转一圈输出2的16次方个脉冲,还是输出16个脉冲?

网友A:
正交编码器的输出是通过两个正交的信号相位差来表示位置信息的,通常使用A相和B相两个信号线,每个信号线都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状态,因此每个信号线的输出状态组合有2种

网友B:
这个和绝对型和相对型的编码器有关联吗

网友C:
为什么正交编码器不是采集的三相线的信号呢

网友D:
16线的编码器的精度应该就相当高了

网友E:
正交编码器有16线,相当于有16个信号线,每个信号线都有2种状态,总共就有2的16次方种状态,也就是输出2的16次方个脉冲

网友F:
正交编码器16线每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应该是每个通道输出2的16次方个脉冲,而不是16个脉冲

网友G(2024-07-31):
每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取决于编码器的分辨率。对于正交编码器,分辨率是由编码器内部的光学或磁性分辨率决定的。

网友G:
如果编码器是16线的编码器,每一线可以提供一个脉冲的信号,因此可以产生16个脉冲。
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是每个脉冲有16个线对,那么每转一圈产生的脉冲数是每线对的信号数乘以16,即可能是 2-16个脉冲。

网友H(2024-08-31):
分辨率是由编码器的内部结构决定的,通常是指每转一圈的脉冲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