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系列中OPN的含义

楼主(2024-02-21):
XMC1000系列
XMC4000系列
常见问题:
1)产品名中AA和AB的区别
    AA和AB主要是step不同,基本可以理解为版本上的不同,AA可以理解为工程样片。
    你可以参考勘误表Errata Sheet来找出不同之处。如果在AA设备中发现并在AB中修复了某个问题,该问题将列在AA勘误表中,但不列在AB勘误表中。所以可以通过errata sheet来查看两个版本的区别。
2)XMC1100-T016F0032ABXUMA1和XMC1100-T016F0032ABXUMA2中XUMA分别代表着什么?A1和A2的区别是什么?
  对于A1和A2的区别,The designator increments (e.g. from A1 to A2) whenever a new SP number is set up that does not differ from a previous product in either Salesname or the first three OPN suffix identifiers. Product variants such as different temperature ranges or ROM codes can therefore be recognized by the designator. 可以理解为版本更新、SP name不同都会使A1变成A2。有时候只是更换了SP name,芯片没有进行改动也会使A1变成A2。
  举例:XMC1301T038X0064ABXUMA1 and XMC1301T038X0064ABXUMA2
  每当设置新的SP编号时,代号就会从A1->A2递增,这与Salesname或前三个OPN后缀标识符(XUM)中的前一个产品没有区别。有时,当温度范围或ROM代码发生变化时,这个编号就会发生变化,但对于XMC1301T038X0064ABXUMA1和XMC1301TO38X0064A BXUMA2,这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SP编号。你可以根据SP编号订购这两种产品,但我认为A2更常见。顺便说一句,XMC1301T038X0064ABXUMA1和XMC1301TO38X0064A BXUMA2在外形、装配和功能上完全相同。

网友A:
温度范围或ROM代码发生变化时,这个编号就会发生变化,但对于XMC1301T038X0064ABXUMA1和XMC1301TO38X0064A BXUMA2,这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SP编号,这个编号在哪里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范围或ROM代码发生变化时,这个编号就会发生变化,但对于XMC1301T038X0064ABXUMA1和XMC1301TO38X0064A  ...

  我查看了一下官网,目前这个SP number不在官网中显示了,但是您点击order online之后,各个分销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对应的编号。

网友B:
为啥官网没有分销商有啊

网友C:
官网没有是不是就说这参数不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官网没有分销商有啊

这个相当于产品的sales product name,在下单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名字下单,在分销商那也可以看到列为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