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那种可以自学习的AI算法是怎么保存数据的?

楼主(2024-02-21):
那种可以自学习的AI算法是怎么保存数据的?是把一些参数保存再Flash中吗?

网友A:
将参数保存到Flash中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本地文件需要将模型参数保存为本地文件,可以是二进制文件、文本文件或其他格式。模型参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加载。

如果上传云存储的话,训练数据可能非常庞大、占用存储空间很大,可以考虑在云平台上保存模型参数,可以实现跨设备的共享和同步,也具备了备份和恢复的能力。

网友B:
一般来说,AI算法并不会直接将数据保存在Flash存储器中,而是保存在更适合大规模数据存储和处理的系统中,如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库或云存储等。

网友C(2024-04-20):
感觉是有特征值存储在本身的

网友D:
一般是需要有保存数据的功能啊,不然断电不就没有了么

网友E:
是的,自学习的AI算法通常会将一些重要的参数和模型权重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存储器)中

网友F:
其实存储的这些参数和权重包括神经网络的权重矩阵、偏置项、学习率等。

网友G:
一般AI可以通过将这些参数保存在Flash中,算法可以在断电后重新加载这些参数,从而实现持久化的学习效果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会将训练好的模型参数保存在Flash存储器中,以便在需要时进行加载和使用。

网友I:
通常来说,AI存储数据可以确保算法在断电或重启后能够保持之前的学习状态,而不需要重新进行训练。

网友J:
保存数据的方式可能因算法和应用而异。有些算法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存储方式,如数据库、文件系统等,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K:
基本都是存储特征数据而已

网友L: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存储的,并且有不断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