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最低功耗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02-21):
STM32L5最低功耗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最佳的功耗性能和高度的灵活性:
关断模式下17 nA
在停止模式3µA,具有全SRAM和外设状态保持能力,能够在5µs内唤醒。
激活模式下电流低至62 µA/MHz

网友A:
最好根据实际测试条件,比如环境温度,测试下!

网友B:
这你不看手册?手册都会写的啊

网友C:
STM32L5系列微控制器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低功耗产品系列,其最低功耗取决于具体的工作模式和配置

网友D:
STM32L5系列MCU在最低功耗模式下可以达到170 nA的功耗。

网友E:
理论上可以达到170 nA的功耗。

网友F:
参考相关的技术文档或者手册

网友G:
在Stop模式下,CPU和主时钟停止运行,但与外部时钟无关的模块(如RTC、WWDG等)仍然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