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看到一些单片机按键的消抖电路为一个104电容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到地。也有直接只有一...

楼主(2024-02-22):
看到一些单片机按键的消抖电路为一个104电容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到地。也有直接只有一个104电容到地的。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两种按键消抖电路都是常见的设计,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工作原理和性能上略有不同:

104电容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到地的消抖电路:
这种电路通过一个电阻与电容串联的方式来实现按键消抖。按键闭合时,电容会被充电,电阻限制了充电速度,从而延迟了按键信号的上升沿。松开按键后,电容通过电阻放电,同样延迟了按键信号的下降沿。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按键闭合和松开时的电压抖动,实现了按键的稳定检测。
优点是相对较为简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按键抖动带来的干扰。而且可以通过调节电阻值来调整消抖的时间常数,以适应不同的按键特性和需求。

只有一个104电容到地的消抖电路:
这种电路相对简单,仅使用一个电容器连接到地。按键闭合时,电容会瞬间充电,导致一个短暂的延迟,从而抑制按键抖动。
优点是简单易实现,成本较低,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但是由于没有电阻来限制电流,因此在消抖的效果和稳定性上可能略逊于前一种电路。
总的来说,两种电路都是常见的按键消抖方案,选择哪种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成本考量以及对电路复杂度的容忍程度。

楼主:
那么你觉得哪种效果更好呢?

网友A:
第一种电路使用104电容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到地,通过限制充放电速度实现按键消抖,可调节时间常数以适应不同按键特性。
第二种电路仅有一个104电容到地,简单易实现但在消抖效果和稳定性上可能略逊于第一种,适用于成本较为敏感的简单场景。
取决于应用需求、成本考量和对电路复杂度的容忍程度、

网友B:
我推荐第一种,增加的费用不多,但是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比软件更靠谱。

网友B:
软件这种只在遗漏硬件的话,的补救措施。

网友C:
以前我也用软件消抖,延迟之类的,后来发现增加一个电容可以完美解决,让代码写的更加简单清爽。

网友C:
所以我现在在推荐用滤波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