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笙泉M0系列MCU应用于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2024-02-22):
电池管理系统(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近几年持续热夯起来,它的应用也相当多元,诸如: 扫地机器人、电动工具机/园林工具机、无线吸尘器、充电咖啡机、电动自行车/二轮车/电动机车、UPS储能电源、充电桩、电动汽车…等。
简单来说,BMS是对电池进行管理的系统,电池通常使用可重复充放电的二次电池,防止电池过充电、过放电、温度异常等状况,否则会有起火爆炸、损坏、老化等危险性,因此有效管理电池对于产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图片来源: 百家号BMS常见功能包括电压、电流、温度量测,需透过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将模拟讯号转换至数字讯号进行MCU运算,进而再估算出电荷状态(SoC)、电池健康度(SoH),另可透过通讯界面显示出电池容量%数、健康度%数。
Megawin笙泉 32-Bit MCU应用于BMS
兹此,笙泉科技已推出高性能MG32F02A系列芯片的BMS电池管理系统解决方案,让产业客户能快速高效地设计出因应市场需求的BMS相关应用产品。MG32F02A 系列系以ARM Cortex-M0為內核,內建12-bit ADC功能,每串电池都需要一组ADC通道来检测,例如六串电池需六组ADC进行检测。MG32F02A 系列除了拥有多组外部通道进行检测外,每秒采样次数更高达1.5M,还内建最高4倍的PGA放大,适用于检测电流小讯号,无需外置放大器以减少零件成本;更具有设定阀值的取样范围过滤,消除单笔采样突波的异常讯号;并内建硬件累加器,可减轻固件演算的繁杂度,非常适合多串数电池的多路分压检测,以及电流检测电阻与NTC温度电阻分压检测;本系列也拥有多组丰富的UART/ IIC / SPI / QPI串口界面,可搭配多个外部模块沟通。

多串数电池均衡重要性
而多串数电池在多次充放电使用下,因特性不同会有各串电量不均的情况,均衡电路可解决上述问题,其外置电路可通过MCU IO脚位进行控制,如六串电池需六组IO进行控制,且在韧体资源无需增加太多情形下,可选择相同型号并替换更多脚位的封装即可。

推荐MCU: MG32F02A 系列
MG32F02A032 / MG32F02A064 / MG32F02A128系列具备32KB/64K/ 128KB Flash ROM的32-Bit Cortex-M0内核微控制器,内建4KB/8KB/16KB Data RAM,12-bit ADC组数高达16组通道,工作电压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40°C~105°C,具备20/32/48/64/80脚位数的TSSOP/QFN/LQFP封装,多组ADC适用于多串数电池分压检测,可涵盖多种不同应用场景,包括适用于工控、工业自动化、电动工具、马达、仪器仪表、BMS电能计量等应用领域。
*1支持仿真器;
*2支持 SPI 主端;
*3和Flash ROM 区共同空间;
*4CCP: (捕获/比较/PWM)模块;
*5高级UART模块x3:支持SPI主机/从机(UART 0/1/2模块)
  基础UART模块x4:支持标准UART模式(UART 4/5/7模块)
*6高级SPI模块x1:支持SPI/QPI/OPI(SPI 0模块)
  基础SPI模块x3:支持标准SPI模式(可配置UART 0/1/2模块)

网友A:
做电池管理的芯片都需要检测什么电气参数呢

网友B:
现在的低功耗产品越来越多了  所以特别重视电源的管理了

网友C:
很多数据的采集都还依赖外部传感器的精度啊

网友D:
电池管理系统如何测得不同电池之间的不均衡度呢

网友E:
在电池管理系统中,关于电池所剩余的电量 有确定的算法吗

网友F:
特意说明支持 SPI 主端,是因为有的芯片还能不支持spi的主端?

网友(2024-04-06):
笙泉M0系列MCU在电池管理系统(BMS)中的应用展现了其在电池监控和管理方面的强大功能。BMS是确保电池安全、高效运作的关键系统,它通过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关键参数,精确评估电池的剩余容量(SOC)和健康状态(SOH),并对电池进行均衡控制和保护,防止过充、过放、过温等异常情况的发生,从而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优化能源利用效率,并保障用户使用安

网友G:
笙泉M0系列MCU能够实时采集电池系统的运行状态参数,这对于电池管理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确保电池的安全和有效运行。

网友H:
电池管理系统往往需要运行在电池供电的环境中,因此低功耗的MCU能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I:
M0系列MCU通常集成了一些常用的外设,如ADC、UART、SPI等,这些集成外设可以减少外部组件的数量,简化设计和降低成本。

网友J:
笙泉M0系列MCU具有低功耗特性,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

网友H:
内置的PWM频率可以升级至96MHz,能够输出两种不同频率的PWM波形,这对于电机控制等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K:
M0系列MCU通常设计为低功耗,这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L:
这些MCU通常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电池管理算法,如状态估计、充放电控制等。

网友:
M0系列MCU具有较高的处理能力和快速的响应速度,可以实时监控电池组的各项参数,如电压、电流、温度等,并根据需要进行精确的控制和保护。

网友K:
M0系列特别适合于对功耗敏感的应用,如户外储能设备和智能电子设备等。这一特点对于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能效至关重要。

网友M:
该系列产品包含了多种内置功能,如模数转换 (ADC) 与数模转换 (DAC)、数字控制振荡器 (NCO) 和可定制逻辑 (CCL) 等,这些功能有助于简化电路设计,降低系统复杂性。

网友N:
M0单片机做电源管理性能够用了

网友O:
具备信号捕抓支持协议译码(Capture W/ DMA),有助于高效处理信号数据。

网友P:
MG32F02A系列MCU拥有多组丰富的UART/IIC/SPI/QPI串口界面,可搭配多个外部模块进行沟通。在多串数电池应用中,由于电池特性不同,会出现各串电量不均的情况,MG32F02A系列的外置电路可通过MCU IO脚位进行控制,实现电池均衡

网友Q:
内置温度传感器,虽然需要用户校准,但提供了便捷的温度监测功能。

网友R:
笙泉M0系列MCU还支持一致性补偿功能。由于电池组中各个单体电池的性能可能存在差异,通过一致性补偿可以平衡各个单体电池的性能,提高整个电池组的综合性能。

网友S:
笙泉M0系列MCU具备多种安全功能,如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检测、过热保护等,可以确保电池管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T:
笙泉M0系列MCU凭借其高性能、低功耗、丰富的通信接口和灵活的扩展能力,成为了电池管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为电池的安全管理和高效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网友U:
没有CAN通信接口啊?

网友V:
笙泉M0系列MCU还具备故障诊断与报警功能。当电池系统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时,MCU能够及时发出警报,提醒用户或系统进行相应的处理,防止故障扩大或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网友W:
笙泉科技致力于提供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大规模生产的电池管理系统尤为重要。

网友X:
M0系列MCU内置的高精度模拟前端(AFE)可以用于精确测量电池组的电压和电流,从而实现高精度的电量计算和状态估计。

网友Y:
笙泉M0系列MCU提供了多种外设接口,如ADC(模数转换器)、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SPI(串行外设接口)等,方便与电池组中的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进行连接和通信。

网友Z:
笙泉M0系列MCU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UART、I2C、SPI等),可以将电池状态数据传输给上位机或其他设备。

网友AA:
电池的电压会随着充放电过程而变化,M0系列MCU通常支持宽范围的供电电压,使其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网友AB:
MG32F02A系列MCU具备32KB/64KB/128KB Flash ROM的32-Bit Cortex-M0内核微控制器,内建4KB/8KB/16KB Data RAM,工作电压范围为1.8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05°C。其多组ADC适用于多串数电池的分压检测,适用于工控、工业自动化、电动工具、马达、仪器仪表、BMS电能计量等多种应用领域

网友AC:
笙泉M0系列MCU内置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C),可以用于测量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等参数。

网友AD:
笙泉M0系列MCU在确定电池的荷电状态(SOC)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精确计算电池的剩余电量,电池管理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准确的电量信息,避免因电量不足而导致的设备突然关机或性能下降。

网友:
M0系列MCU是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低功耗、低成本的特点,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在电池管理系统中,MCU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所需的计算能力和实时控制,同时保持电池的效率和安全性。

网友AE:
目前低功耗产品越来越多,因此电源管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网友AF:
笙泉M0系列MCU采用低功耗设计,有助于延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这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管理系统尤为重要。

网友AG:
笙泉M0系列MCU通过总线实现各检测模块和中央处理单元的通讯。这种通讯方式确保了电池管理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信息实时交换和协同工作,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H:
笙泉M0系列MCU是一种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在电池管理系统(BMS)中,笙泉M0系列MCU可以提供高精度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监测,以及电池均衡和保护等功能。

网友AI:
M0系列MCU可能集成了多种外设,如ADC(模数转换器)、定时器、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等,这些外设对于电池管理系统来说是必需的。

网友AJ:
提供Keil Wizard和MG32CoGen2.0等工具来帮助开发者轻松设定各种外围设备,简化了编程和开发的流程。

网友AK:
笙泉科技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库,如Keil MDK、IAR EWARM等,方便开发者进行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G:
笙泉科技的MG32F02A系列MCU正是为了满足BMS的这些需求而设计的。该系列MCU以ARM Cortex-M0为核心,内建12-bit ADC功能,每秒采样次数高达1.5M,并内建最高4倍的PGA放大,适用于检测微小电流信号,无需外置放大器,减少了零件成本。此外,它还具备设定阀值的取样范围过滤功能,消除异常信号,并内建硬件累加器,减轻了固件运算负担

网友S:
电池组的热平衡管理也是电池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笙泉M0系列MCU可以监测电池组的温度分布,并通过相应的控制策略实现热平衡管理,确保电池组在最佳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运行。

网友AL(2024-05-07):
电池管理系统通常需要在电池供电的环境下运行,因此低功耗 MCUS 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M:
M0单片机的电源管理性能是足够的

网友AN:
具有信号捕获支持协议解码(捕获,w/,dma) ,有助于有效地处理信号数据。

网友AO:
电池的电压随着充放电过程的变化而变化,m0系列 MCUS 通常支持范围广泛的电源电压,使其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网友AP:
M0单片机的功率管理性能是足够的

网友AQ:
升泉 m0系列单片机功耗低,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场合。

网友AR:
笙泉M0系列MCU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R:
M0系列MCU主频是48M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