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DO要这样选

楼主(2024-02-24):
LDO选型指南 (续)
3. 线性度

线性调整率 (Line Regulation):指LDO随着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以MGR78L05 (橘线) / MGR78L33 (蓝线)为例:当输出电压可稳定维持在5V及3.3V时 (输入电压需大于输出电压2V),线性调整率变化量测试条件在7V~20V之间,其规格为12 mV。

负载调整率(Load Regulation)指LDO负载变化或输出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以MGR2402为例:当输入电压6V时(蓝线)、输入电压12V时(橘线),输出电流由0~250 mA,输出电压变化量分別為20 mV / 28 mV。

负载瞬态响应(Load Transient Response):指LDO瞬间负载变化时,电压值虽会瞬间下降或上升,但短时间内会回复到原本输出电压值。
MGR2105 为例:CH2(蓝线)为输出电压,CH4(绿线)为输出电流,当短时间(2ms)抽载0 mA to 50 mA变化时,输出电压有极短时间(0.2ms)的80mV的电压变化量,之后恢复到原先电压值。
Load transient 0 to 50mA

4. 温度与功率
在不同外在环境温度下,输出电压值也会有些许误差,除了环境温度外,LDO经由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以及输出电流值产生的功率,也会造成温度上升,且因LDO封装尺寸小,产生的功率也不可超过本身封装限制。LDO功率计算公式PLDO = (Vout) x Iout
假设条件(1) :Vin=9V,Vout=3.3V,Iout=50mA,LDO功率计算如下:
(9 - 3.3 ) x 0.05 = 0.285W
在此条件下,功率为0.285W不会造成温升太大,是属合理的功率设计。
假设条件(2) :Vin=15V,Vout=3.3V,Iout=50mA,LDO功率计算如下:
( 15- 3.3 ) x 0.05 = 0.585W
在此条件下因功率> 0.48W,故只能选择SOT893ESOP两种封装。

表(1): LDO封装最大功率

LDO选型总览(2)

高线性度LDO变化量越小越好,可以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发生变化时,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和精确度。

网友A:
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最先考虑的就是电源电路的设计,电源电路是整个电路正常稳定工作的关键

网友B:
LDO在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除了输入、输出端加上滤波电容,不需要其他外围器件

网友C:
确定LDO需要供应的最大输出电流。如果应用中的负载电流较大,您需要选择一个能够提供足够电流的LDO。

网友D:
LDO为线性调节方式,所以不会产生开关噪声,同时电路纹波也很小

网友E:
具有足够输出电流的LDO,以确保它可以满足您的系统需求。例如,如果您的系统需要最大1A的电流,那么选择一个输出电流至少为1A的LDO是合适的。

网友F:
使用LDO时,需注意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不能太大,否则效率会非常低

网友G:
从LDO工作原理我们可以得知,LDO只能降压

网友H:
LDO内部主要是基准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分压取样电路和MOS管调整电路

网友I:
选择一个具有适当封装和尺寸的LDO,以确保它可以与您的PCB设计兼容。

网友J:
LDO的输入电压应大于其输出电压。因此,需要明确所需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例如,如果要将5V的输入电压稳压为3.3V的输出电压,那么需要选择具有足够压差的LDO。

网友K:
LDO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受到各种噪声源的影响。如果你的应用对电压稳定性要求很高,那么需要选择噪声较低的LDO。

网友C:
在便携式应用中,低静态电流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因此选择低IQ的LDO是有益的。

网友L:
选择具有高稳定性的LDO,以确保输出电压在温度和负载变化时保持恒定。

网友M:
选择能够提供所需稳定输出电压的LDO。您的应用需要3.3V的输出电压,因此LDO必须能够在您的系统工作电压范围内稳定输出这一电压

网友N:
为了系统的安全,选择具备短路保护功能的LDO是必要的。

网友O:
如果您的应用中输入电压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您需要选择一个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的LDO。

网友P:
LDO能够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如果你的负载需要的电流大于LDO的输出电流,LDO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Q:
LDO的输出电流能力是其关键参数之一。根据应用所需的输出电流选择具有足够输出电流能力的LDO。注意,输出电流能力与LDO的功耗和散热性能有关。

网友R:
LDO的性能受温度影响较大。因此,在选择LDO时,需要考虑其应用的环境温度范围。通常,LDO的工作温度在-40°C至85°C之间,但在特殊的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选择支持更广泛温度范围的LDO。

网友S:
根据您的电路板设计限制,选择合适的封装大小。

网友T:
选择一个具有足够输入电压范围的LDO,以确保它可以在各种输入电压条件下正常工作。例如,如果您的系统输入电压可能在4.5V到5.5V之间波动,那么选择一个输入电压范围至少为5V的LDO是合适的。

网友U: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工作时的输入输出压差。选择LDO时,要确保其在最大负载电流下提供的压差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V:
选择一个输入电压范围能够涵盖你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的LDO,确保在电源电压波动时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P:
LDO的纹波抑制能力对系统稳定性和噪声敏感电路非常重要。查看LDO的电源抑制比(PSRR)以了解其抑制电源噪声的能力。

网友W:
确保输入电压大于预期输出电压与特定压降之和,即VIN>VOUT+VDROPOUT。

网友X:
选择一个能够提供您所需输出电压的LDO。大多数LDO都有可调输出电压选项,但也有固定输出电压的型号。

网友Y:
具有良好稳定性的LDO,以确保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和温度变化时保持稳定。

网友K:
不同的LDO有不同的最低输入电压要求,例如V_IN(min) > 2.5V通常适用于P-MOS型LDO,而V_IN(min) > 1.0V则适用于带有电压偏置或内部电荷泵的N-MOS型LDO。同时,也要确认LDO能够承受的最大输入电压值V_IN(max)。

网友Z:
LDO的内部元件主要包括基准电压、误差放大器、分压器和采样电路以及MOSFET调节电路

网友AA:
这是LDO的一个重要参数,表示LDO能够正常工作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在选择LDO时,应确保这个电压差小于你的应用所需要的电压差。

网友AB:
选择具有适当包装和尺寸的LDO,以确保与您的PCB设计兼容。

网友AC:
如果您的应用中可能存在输入电压的显著波动,则需要选择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的LDO。

网友AD:
LDO需要确定几个关键参数: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瞬态响应等。

网友AE:
LDO可以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如果负载需要的电流大于LDO的输出电流,LDO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F:
根据电路板设计限制选择合适的封装尺寸。

网友AG:
Choose an LDO that can provide the desired output voltage。 Most LDOs have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options, but there are also models with fixed output voltage。

网友AH:
选择输入电压范围能覆盖电源电压变化范围的LDO,确保在电源电压波动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I:
考虑LDO在工作环境下的散热条件。一些LDO具有内置的热关断功能,以防止过热。

网友AJ:
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可靠性和稳定性的LDO,以确保您的系统在长时间运行和恶劣环境下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AK:
一些LDO具有先进的电源管理功能,如休眠模式、启用/禁用引脚等,这些功能可以帮助您优化功耗。

网友AL:
LDO的内部元件主要包括基准电压、误差放大器、分压器、采样电路和MOSFET调节电路

网友:
如果空间比较狭小,可以选择封装较小的LDO;对于面积充足的应用,可选择功耗较大的LDO。

网友N:
调节精度是指LDO输出电压的实际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差异。选择时应确保LDO的调节精度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AM:
确认LDO是否包含过热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这些特性可以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L:
根据负载需求选择合适的输出电流规格。LDO应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以满足负载的最大需求,并留有一定余量,以应对突发电流需求或未来可能的扩容需求。

网友AN:
纹波抑制比是衡量LDO抑制输入电压纹波的能力。选择时应确保LDO的纹波抑制比符合应用要求,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高PSRR值可以减少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提高稳定性。

网友AM:
LDO的成本和价格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成本效益比较高的LDO。

网友P(2024-03-25):
LDO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其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选择LDO时,要根据设计所需的最大输出电流进行匹配。如果电流需求超过LDO能够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则需要使用其他电源稳压器件。

网友AO:
LDO的压降是指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差,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压降越小越好,以降低功耗并确保在低输入电压时仍能有效工作。

网友AP:
LDO的输出电压稳定性受外界电源噪声干扰的影响较大。因此,在选择LDO时,需要考虑其抑制电源噪声的能力。通常,LDO的数据手册会提供一些电源噪声抑制测试的数据和方法,可以用于参考。

网友E:
选择一个输出电压符合您的系统需求的LDO。例如,如果您的系统需要3.3V电压,那么选择一个输出电压为3.3V的LDO是合适的。

网友AQ:
选择一个具有适当包装和尺寸的 ldo,以确保与您的 PCB 设计兼容。

网友AR:
Ldo 需要确定几个关键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暂态响应等。

网友AS:
选择一个输入电压范围能够覆盖电源电压变化范围的输入电压,以确保电源电压波动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