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探析低压差稳压器

楼主(2024-02-22):
LDO额外选型指南
1.  PSRR  (电源抑制比 / 电源纹波抑制)
PSRR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指衡量LDO对于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在较大的频率范围内,稳定输出电压纹波与输入电压纹波的对数(Logarithm)比值,通常测试条件为10Hz至1MHz,用分贝(dB)来表示数值大小。
简言之,抗输入杂讯的抑制能力要强,PSRR比值要越大越好,在音频或无线射频应用中,PSRR是相当重要的参数。
以MGR78L05为例:不同频率测试条件下,在低于频率10KHz 的PSRR数值,都可以保持在80dB以上,若应用在ADC、DAC的VDD供电上,其等级水准是标准以上。

2.  EN Pin功能 (可关闭LDO输出)
在低功耗应用中,除了选择低静态电流IQ值外,也可以选择具有EN Pin (Enable脚位)的LDO,当EN Pin给低电位时,LDO会关闭输出电源并停止输出电流,更能达到省电的效果,且在此模式下,自耗电电流会比静态电流更低。
如MGR2105的静态电流是23µA省电模式下的电流是8µA相比接近3倍的电源.而当选择EN pin省电功能时需选择SOT23-5封装
以MGR2105为例:CH2(蓝线)为输出电压CH1(黄线)为EN Pin当EN Pin给低电位时因有外挂电容关系输出电压会缓慢下降到GND反之当EN Pin给高电位时输出电压会瞬间回复到原先的电压值
Enable Pin与输出电压"/关"关系

3. 内建硬件保护电路
LDO内部有些会有硬件保护功能,让使用上更加安全,以MGR2402方框图为例(如下图)。
欠压锁定UVLO :
Under Voltage Lockout,在电源电压低于正常工作准位时,关断输出电源的电路。
过电流保护OCP:
Over Current Protection,当电源电流输出短路或超过额定电流值时,输出端的电流超过负荷,会关断输出电源的电路。
过温保护OTP: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当内部温度超过温度设计要求时,会即时保护关闭输出,待内部温度低于设计要求时,才会再重新开启输出。

LDO选型终极大补帖
最后,我们汇整详尽且实用的选型指南(终极大补帖),让您全面且轻松搞懂怎么选择适合的LDO。

网友A:
选用低压差稳压器 最注重的参数都有什么呢

网友B:
低压差稳压器两端的压差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啊

网友C:
一般来说低压差稳压器的功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这些所有的保护都是ldo自己所具有的功能吗

网友E:
如果想要给adc选一个好的电压基准 一般是不是就首选ldo芯片啊

网友F:
如果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功能 那么通过什么信号和单片机进行交流呢

网友G(2024-04-06):
在10Hz至1MHz的频率范围内,PSRR越高,表明LDO抑制输入电压纹波的能力越强。这对于音频或无线射频等对电源质量要求较高的应用尤为重要。

网友H:
对于ADC和DAC等精密电路,选择一个好的电压基准是很重要的。LDO由于其稳定的输出特性,常被用作电压基准源。

网友I:
在LDO关闭输出时,消耗的电流。在低功耗应用中,可以选择具有省电模式功能的LDO,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J:
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是衡量LDO对于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的重要参数。它表示稳定输出电压纹波与输入电压纹波的对数比值,通常以分贝(dB)表示。PSRR数值越大,LDO对输入噪声的抑制能力越强,特别在音频或无线射频应用中,这一参数至关重要。

网友K:
LDO的输出电压范围应满足应用需求,通常在1.2V到5V之间。

网友L:
许多LDO内置了保护电路,以确保稳定和安全运行。
欠压锁定(UVLO)在输入电压过低时关闭输出。
过电流保护(OCP)在输出电流超过安全极限时关闭输出。
过温保护(OTP)在芯片温度过高时关闭输出,并在温度降低后恢复。

网友M:
在低功耗应用中,可以选择带有EN Pin(使能脚位)的LDO,该功能允许通过将使能脚位置低来关闭LDO输出,从而停止输出电流,达到节省电源的效果。在省电模式下,LDO的自耗电电流通常会比静态电流更低。

网友N:
PSRR是衡量LDO对输入电源噪声抑制能力的重要参数,尤其是在为精密模拟电路(如ADC、DAC)供电时。
对于音频或无线射频应用,高PSRR值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减少噪声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例如,MGR78L05在低于10KHz的频率下,PSRR值可以保持在80dB以上,这对于ADC或DAC供电来说是非常好的性能。

网友O:
低压差稳压器的压差通常在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之间,这取决于具体型号和负载电流。
功率取决于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差。高功率LDO可以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但通常伴随更大的压差和封装尺寸。

网友P:
PSRR是衡量LDO对电源纹波抑制能力的指标,通常以分贝(dB)表示。PSRR值越高,表明LDO对电源纹波的抑制能力越强。

网友:
LDO的输出端可以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电源引脚。EN Pin可以通过单片机的GPIO引脚进行控制,以实现对LDO输出的开关控制。

网友Q:
为ADC选择LDO时,高PSRR和低噪声是关键参数,以确保ADC的性能不受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R:
对于ADC的电压基准选择,LDO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提供稳定、干净的电压基准,有助于提高ADC的测量精度。在选择LDO时,可以根据上述提到的选型指南进行筛选。

网友S:
低压差稳压器两端的压差一般在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之间。其功率能力取决于LDO的额定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T:
LDO(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它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而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差更小。在LDO的选型时,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即电源抑制比是一个重要参数,它衡量了LDO对于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在音频或无线射频应用中,PSRR尤其重要。此外还需要考虑静态电流IQ值和Enable Pin功能,这些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LDO。

网友U:
LDO内部可能包含欠压锁定(UVLO)、过电流保护(OCP)和过温保护(OTP)等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V:
LDO两端的压差通常在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范围内,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于电池供电的系统,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在选择LDO时,应考虑其压差范围以适应特定的电源条件。

网友:
在选择LDO时,需要根据应用的具体需求来考量PSRR、压差范围、静态电流、Enable Pin功能以及内部的保护机制。

网友Q:
LDO还可以通过EN(使能)脚位控制输出的开启和关闭,以实现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网友W:
LDO内部通常集成了一些保护功能,如欠压锁定(UVLO)、过电流保护(OCP)和过温保护(OTP),这些功能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些保护机制有助于防止因电源波动、短路或过热等情况导致的损害。

网友S:
在为ADC选择电压基准时,LDO芯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LDO可以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降低电源纹波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X:
EN Pin允许用户通过逻辑电平控制LDO的开启和关闭。
在低功耗应用中,关闭LDO可以显著降低功耗。例如,MGR2105在省电模式下的电流仅为8μA,远低于其23μA的静态电流。
使用EN Pin时,通常需要选择带有此功能的封装,如SOT23-5。

网友Y:
DO内部通常集成了欠压锁定(UVLO)、过电流保护(OCP)和过温保护(OTP)等保护功能

网友Z:
许多LDO内部设计有硬件保护功能,使用更安全。例如:
欠压锁定UVLO(Under Voltage Lockout):在电源电压低于正常工作水平时,自动关闭输出电源。
过电流保护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当电源电流输出短路或超过额定电流值时,关闭输出电源。
过温保护OTP(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当内部温度超过设计要求时,即时关闭输出,直到温度回落到安全水平。

网友AA:
在低功耗应用中,可以选择带有使能引脚的LDO。当使能引脚处于低电平时,LDO会关闭输出电源,从而实现更低的功耗。

网友AB:
LDO通常通过数字信号来控制,如使能引脚的高低电平,以及反馈引脚上的电压调节信号。这些信号通常通过与单片机或其他控制器的I/O端口相连,实现对LDO的远程控制和调节。

网友AC:
低压差稳压器的功率取决于应用场景的需求。一般来说,功率范围可以从几瓦到几十瓦不等。选择时需要确保LDO能够满足负载的功率需求。

网友AD(2024-05-07):
输出电压范围的 ldo 应满足要求的应用,通常在1,2V 和5V 之间。

网友AE:
低压调节器两端的压力差一般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AF:
保护功能,如欠压锁(uvlo) ,过流保护(ocp)和过温保护(otp)通常集成在做

网友AG:
如果它有那么多的功能,那么通过什么信号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AH:
一般压力调节器两端的压力差是多少

网友AI:
为了确保电源噪声不影响直流电源的性能,在选择直流电源时,高 psrr 和低噪声是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