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8位MCU为何能坚挺30年?

楼主(2024-02-23):
回顾微控制器(MCU)的演变历程,可说是从早期4/8位元(bit)经历过度的16 bit,直到近年非常普及的32 bit。不论在运算时钟、串列周边与模拟输入输出都较过往有显著的提升。以现今的主流应用来看,4 bit与16 bit MCU几乎消失,由8 bit与32 bit MCU瓜分整个应用市场。

为何8 bit MCU可以经过30多年仍历久不衰?以下从几个面向来分析:

MCU的「C」代表的是controller,并非computing,亦即控制的要素远大于运算。MCU执行的工作在于将I/O、ADC,比较器与串列资料读入,然后透过汇集、判断与不复杂的运算,再将其结果透过I/O、DAC、PWM及串列输出。

以LED灯控应用为例,一般只需10~16针脚的8bit MCU即可,使用3通道的PWM驱动R/G/B,或是再增加2 通道控制白光与冷光,几根I/O针脚或ADC做输入的侦测非常简单,但LED照明还是维持12%的复合成长率,单是在中国智能灯控市场,每月就有超过100kk的规模。

简单灯控架构
即使LED灯控架构简单,还是有几个重点可讨论,例如现今的灯控面临调光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须有丰富的颜色变化,也要求必须具有色彩改变的绵密性。
这些要求让传统16Mhz PWM已无法负荷,需要搭配锁相回路(Phase Lock Loop;PLL)与可程式计数器阵列(Programmable Counter Array;PCA)产生高速PWM来强化灯控效果,例如笙泉MCU提供的144Mhz高速PWM,即可满足此应用。另外,灯控应用为了成本考量,一般不会使用外部震荡器。因此,内部震荡电路的设计就必须具备精准性。
一般来说,室内灯控比较少遇到温度变化所造成的温飘现象,但是放置在户外的景观灯或是LED广告看板,就会面临到日夜温差状况的挑战。
时钟是MCU的心脏,内部RC时钟因温度所造成的频率偏差会造成许多问题,首先PWM讯号也是经由内部主频产生,当温度造成的频飘影响PWM的输出,会间接造成LED颜色的微幅改变。更严重的是,有很多灯控应用是透过非同步传输的UART与控制主机进行通讯,并不像I2C/SPI有时钟(clock)讯号同步控制,UART只要频率飘移超过4%,就会造成整个通讯异常而导致LED画面黑屏错误。
因此,在MCU强化内部震荡电路稳定性,这也是8 bit MCU的开发重点,能够让产品适用于户外的灯控需求。
无线充电发射端架构
至于高速PWM除了灯控以外,还能够应用在许多的消费型产品,例如时下流行的无线充电,其实对于一般5W/10W的充电发射端(TX),并不一定需使用到32 bit的运算,大部分是以16 bit的数值比较处理。以高时钟的8 bit控制器还算迎刃有余。
很多厂商也放入运算放大器帮助电流撷取,并降低无线充组装电路板(Printed Cicrcuit Board Assembly;PCBA)板上的外部元件。或是推出高整合度的专用IC,用MCU整合MOS与其他高压原件来进一步缩小无线充电PCBA面积。
如果说PWM是很重要的MCU输出元件,那模拟数位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可说是MCU最重要的输入元件。目前主流MCU的ADC已经从过去的8/10 bit进化到12 bit,速度已推升到1Msps以上的高速取样。
由于ADC需要多次撷取累积平均,开发者大多数还是会用16 bit来存放撷取资料,一般的MCU ADC有效位数(effective number of bits;ENOB)介于9.5~10.5 bit,国外大厂的ADC有效范围也许高些。所以假设开发者舍弃最后两个最低有效位(Least Significant Bit;LSB),以10 bit资料来作处理。16 bit的资料范围还是可以让ADC累加运算有相当大的累加空间。除非是使用高精度的delta sigma ADC,否则鲜少应用需要用到32 bit来处理ADC运算。
观察2020年MCU市场规模,32bit MCU占了55%,8 bit MCU市占率仍有43%,可见得32bit/8bit的选择不属于「是非题」,还是要视应用端而定。一般来说,控制型或大量需要位元(bit)运算的应用仍然会选择8bit MCU,而32bit数值运算与DSP/floating需求的应用,才会选择32bit MCU(如扫地机器人与四轴四轴飞行器)。
此外,8bit MCU有些架构上的特点,如可较节省程式空间与降低中断延迟,以下表列出8 bit MCU的几项优势,并搭配国外进行的实验,从中比较可看出8 bit MCU 在某些运行效能较32 bit MCU来得更有优势。

现今的消费型应用日益复杂,PCBA也随着元件增加而造成更多的杂讯产生,例如有线传输就有可能遇到杂讯的干扰而出错,为此采取在MCU当中加上硬件CRC,以确保传输资料的正确性。

观察8 bit MCU能够在市场上历久不衰,其最大的原因是在某些应用方面有不可取代性。长远来看,32位元MCU持续扩大占有率是不变的趋势,而今8 bit MCU也随着市场应用不断的改革出新。预估接下来的几年,应该还是一个8位元与32位元MCU并存的时代,如同RISC/CISC架构在目前的微算机市场下各据山头。

网友A:
因为现在很多应用其实都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32位单片机有点浪费了

网友B:
8位机挺好的 大部分还都很小巧的

网友C:
正所谓存在即合理  肯定是因为性价比不可替代的原因了

网友D:
8位MCU由于其简单的架构和较低的制造成本,使得它们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具有吸引力。它们通常比16位或32位MCU更便宜,这对于预算有限的项目或大规模生产的消费产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E:
众多厂商提供了丰富多样的8位MCU产品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软硬件生态系统,包括开发工具、调试器、代码库和成熟的第三方支持。

网友F:
8位MCU在市场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因此它们具有非常成熟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与8位MCU兼容的外围设备、软件库和开发工具,从而降低开发难度和时间成本。

网友G:
32位机的市场占用率其实扩展的并不快

网友H:
8位MCU的封装尺寸较小,适合空间受限的便携式电池供电类物联网产品。

网友I:
其实很多人应该更喜欢使用8位机

网友J:
8位MCU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30年中保持坚挺,主要是因为其成本效益、简单易用、生态系统成熟、技术可靠以及在许多应用中的适用性。

网友K:
8位MCU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生产厂商在制造和测试过程中可以保证很高的良品率。此外,由于技术成熟,8位MCU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相对较高。

网友L:
MCU的主要任务是控制,而非计算。8位MCU能够满足大部分控制任务的需求,特别是在I/O、ADC、比较器和串行数据读入方面。

网友M:
8位MCU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这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或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这些设备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从而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N:
大量的8位MCU已经在各种产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和生态系统,替换成本较高。

网友O:
许多8位MCU设计之初就着眼于低功耗应用,其在待机和工作模式下的电流消耗相对较小,适合电池供电设备和物联网(IoT)节点等应用场景。

网友P:
位MCU的编程环境通常比较简单,有许多专用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库可供使用。这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开始项目,并且容易地进行原型设计和产品开发。

网友Q:
即使是在8位MCU领域,制造商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性能,增加功能,同时保持成本竞争力。

网友R:
8位MCU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医疗设备等。这些应用对性能和功能的要求各不相同,但8位MCU通常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网友S:
8位MCU的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理解和编程。许多8位MCU使用的是C语言或汇编语言,这些语言的学习资源丰富,易于上手。因此,8位MCU在教育和初学者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

网友T:
8位MCU凭借其独特的性能优势、低廉的成本和广泛的生态支持

网友U:
许多8位MCU设计用于低功耗应用,如电池供电设备。它们的电源管理功能可以帮助延长电池寿命,这在便携式设备和物联网(IoT)设备中非常重要。

网友V:
8位MCU的供应链已经非常成熟。这为制造商和开发者提供了稳定的供应,降低了风险,并使8位MCU成为可靠的解决方案。

网友W:
8位MCU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市场中,可能是因为其在成本、简单性、应用广泛性以及技术发展等方面保持了良好的竞争力。

网友X:
8位MCU在各种应用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包括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和医疗设备等。它们的多功能性使得它们能够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

网友Y:
相对于更复杂架构的32位MCU,8位MCU的成本更低,适合大批量生产和成本敏感的应用,如消费电子产品、家电、玩具和工业控制等领域。

网友Z:
虽然8位MCU的基本架构没有太大变化,但其内部功能和性能仍在不断提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例如,现代8位MCU可能集成了更多的外设和功能,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网友F:
8位MCU通常具有较低的成本和较低的功耗,这使得它们在许多应用中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在许多对性能要求不高但对成本敏感的场合,如家用电器、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8位MCU仍然是首选。

网友AA:
8位MCU的封装通常较小,例如20引脚的VQFN封装,尺寸仅为3x3mm。这使得8位MCU非常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场合,如紧凑型设备或物联网设备。

网友AB:
8位MCU结构紧凑,易于进行ASIC级别的定制,以满足特定的硬件需求和成本要求

网友AC:
一般来说,8位MCU的价格较低,且能保持不错的毛利率。这使得8位MCU成为成本敏感型应用的首选。

网友AD:
8位MCU的价格相对较低,适合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在许多应用中,它们提供了足够的性能和功能,而无需更高的成本。

网友AE:
对于许多低端产品来说,8位MCU的性能已经足够,没有必要使用更昂贵的32位MCU。

网友AF:
虽然8位MCU的处理能力不如32位或64位MCU,但对于许多简单的控制任务来说,它们的性能已经足够。8位MCU可以处理基本的计算和控制任务,如传感器读取、电机控制和简单的数据处理。

网友AG:
对于许多低端产品来说,8位MCU的性能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使用更昂贵的32位MCU。

网友AH:
32位计算机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并没有迅速扩大

网友AI:
实际上,许多人应该更喜欢使用8位计算机

网友AJ:
许多8位MCU在设计上延续了早期的成功架构,保留了对原有设计的兼容性,使得旧项目能够方便地进行升级或维护,同时也便于新项目基于现有平台快速开发。

网友AK:
8位MCU可以实现非常低的功耗,这对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尤为重要。例如,8位MCU可以在几纳安的电流下进入休眠模式,这对于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非常有利。

网友AL:
8位MCU因其简单、经济和易用性,在汽车、工业控制、家用电器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些领域的庞大市场需求推动了8位MCU的持续发展和更新。

网友O:
尽管市场上出现了更高性能的16位和32位MCU,但8位MCU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能够满足许多应用的需求。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8位MCU的功能也在不断增强,比如集成更多的通信接口和模拟外设,提高了其适用性

网友AM:
8位MCU架构简单,指令集小巧,易于学习和编程,对于初学者和小型项目尤为友好。开发工具和编程环境成熟,有大量的开源资源和社区支持。

网友AN:
8位MCU通常具有较低的成本,这对于成本敏感的应用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们在简单的控制任务中表现良好,无需更高的处理能力,因此对于不需要复杂运算的应用场景来说,8位MCU是一个经济有效的选择。

网友AO:
许多8位MCU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验证和使用,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它们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验证,可以在各种环境中稳定运行。

网友AP:
8位MCU的成本和功耗较低,适合用于简单的应用,如智能停车场中的传感器/指示器、联网路灯、自动化城市园艺和植物监测等。

网友H:
8位MCU在消费产品、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工业控制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在LED照明控制领域,8位MCU就能满足需求,通过PWM(脉宽调制)来控制颜色和亮度,而无需更高性能的处理器。

网友AQ(2024-03-25):
MCU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控制能力,而非计算能力。许多嵌入式应用需要的是高效的控制逻辑,而不是高性能的计算。8位MCU在这方面表现出色,足以应对大多数嵌入式控制系统的需求。

网友X:
8位MCU的控制功能远大于其计算能力。它们的工作侧重于I/O管理、ADC(模数转换器)读取、简单逻辑判断和输出控制等任务。这种简单性使得8位MCU在设计时易于使用,且在运行时稳定性高,适合需要长期稳定运行的应用。

网友AR:
对于许多低端产品来说,8位 MCUS 的性能是足够的,不需要使用更昂贵的32位 MCUS。

网友AS:
对于许多低端产品,8位 mcus 的性能已经足够,无需使用更昂贵的32位 m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