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系列创建延时的方法

楼主(2024-02-22):
1)使用XMC_Delay();
  上述函数会延迟指定的毫秒数,延迟的周期数是参考SystemCoreClock来计算的,这个API是在最新的XMC_LIB中定义的,可从以下链接中下载:
2)另一种方法是在DAVE中配置Timer,让Timer计数到所需的延迟时间,并在达到所需延迟时间时产生中断。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3)以下函数也可以创建延时,但为了配置确切的延时,应根据时钟频率进行必要的计算:
#define FREQ_1MHZ (1000000UL)
void Delay1(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i;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 = delay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 / FREQ_1MHZ);
for (i = 0U; i < delay; ++i)
{
__NOP();
}
}

网友A:
Modus Toolbox lib库里面提供了Delay函数,方便使用了~不然每次还要先建个delay的函数。

网友B:
库里提供delay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里提供delay是怎么实现的啊

直接调用AP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