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EXTI外部中断

楼主(2024-07-21):
EXTI外部中断

对射式红外传感器计次
Encoder.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uint16_t CountSensor_Count;

/**
  * 函    数:计数传感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CountSensor_Init(void)//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开启AFIO时钟
        //EXTI与NVIC不需要开启时钟

        //GPIO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外部中断一般选择浮空,上拉或者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外设

        //AFIO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4);

        //EXTI配置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4;//选择中断源位置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选择事件还是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离开后触发+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上升下降都触发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EXTI

        //NVIC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两位抢占,两位相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选择芯片对应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获取计数传感器的计数值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计数值,范围:0~65535
  */
uint16_t CountSensor_Get(void)
{
        return CountSensor_Count;
}

/**
  * 函    数:EXTI15_10外部中断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意事项:此函数为中断函数,无需调用,中断触发后自动执行
  *           函数名为预留的指定名称,可以从启动文件复制
  *           请确保函数名正确,不能有任何差异,否则中断函数将不能进入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中断函数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SET)//判断是否是来自14号端口的中断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1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0)
                        //上升沿若设置为0,则离开加一
                        //下降沿若设置为1,则挡住加一
                        //若上升下降都触发若设置为 0|1,则挡住加一,离开也加一
                //这里的判断是为了防止数据跳跃幅度大
                //传感器输出高电平灭,输出低电平亮
                //传感器输入高电平亮,输入低电平灭
                {
                        CountSensor_Coun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完成中断后清除中断标志位
        }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CountSensor.h"

uint8_t KeyNum;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CountSensor_Init();

        OLED_ShowString(1,1,"Count:");

        while(1)
        {
                OLED_ShowNum(1,7,CountSensor_Get(),5);
        }

}

旋转编码器计次
Encoder.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t16_t Encoder_Count;

/**
  * 函    数: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开启AFIO时钟
        //EXTI与NVIC不需要开启时钟

        //GPIO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外部中断一般选择浮空,上拉或者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外设

        //AFIO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配置PB^1端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0);//配置PB^0端口

        //EXTI配置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选择中断源位置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选择事件还是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上升下降都触发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EXTI

        //NVIC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两位抢占,两位相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选择芯片端口0对应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选择芯片端口1对应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EXTI0外部中断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意事项:此函数为中断函数,无需调用,中断触发后自动执行
  *           函数名为预留的指定名称,可以从启动文件复制
  *           请确保函数名正确,不能有任何差异,否则中断函数将不能进入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端口0触发中断(左旋)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检查EXTI是否被置位SET,如果置位则进行中断程序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 == 0)//进行判断另一个引脚
                {
                        Encoder_Coun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清除标志位
        }
}

/**
  * 函    数:EXTI1外部中断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意事项:此函数为中断函数,无需调用,中断触发后自动执行
  *           函数名为预留的指定名称,可以从启动文件复制
  *           请确保函数名正确,不能有任何差异,否则中断函数将不能进入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端口1触发中断(右旋)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SET)//检查EXTI是否被置位SET,如果置位则进行中断程序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0)//进行判断另一个引脚
                {
                        Encoder_Coun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清除标志位
        }
}

/**
  * 函    数:旋转编码器获取增量值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自上此调用此函数后,旋转编码器的增量值
  */
int16_t EncoderCount_Get(void)
{
        int16_t Tmp;
        /*使用Tmp变量作为中继,目的是返回Encoder_Count后将其清零*/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返回Encoder_Count
          但这样就不是获取增量值的操作方法了
          也可以实现功能,只是思路不一样*/
        Tmp = Encoder_Count;
        Encoder_Count = 0;
        return Tmp;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ncoder.h"

int16_t Num;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Encoder_Init();

        OLED_ShowString(1,1,"Num:");

        while(1)
        {
                Num += EncoderCount_Get();//这里的函数得到的是对当前数进行操作(加或减)的增量值
                OLED_ShowSignedNum(1,5,Num,5);//这里要显示有符号数
        }

}

注意:中断函数中,最好不要执行耗时过长的代码;最好不要在中断函数和主函数中调用相同的函数或操作同一个硬件,尤其的硬件相关函数。尽量操作变量或者标志位,当中断返回时,再对变量进行显示和操作。减少代码间的耦合性,让各部分代码相互独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981247/article/details/135852319

网友A:
已经在CountSensor_Init函数中完成了GPIO和EXTI(外部中断)的基本配置,下面的代码还需要补充一些内容以确保功能完整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