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CAN通信求助,GD32F103RCT6 CAN回环模式正常,正常模式不行

楼主(2024-02-22):
学习CAN通信,从GD32官网示例程序改过来了这段代码,使用回环模式正常收发,正常模式不行,求助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include "CAN.h"

FlagStatus receive_flag;
ErrStatus CAN_Init_flag;
uint8_t transmit_number = 0x0;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transmit_message;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receive_message;

void can_networking_init(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ILTER_STRUCT, &can_fil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 initialize CAN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EN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CAN_NORMAL_MODE, CAN_LOOPBACK_MODE, CAN_SILENT_MODE, CAN_SILENT_LOOPBACK_MODE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5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3TQ;
    /* baudrate 250Mbps */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12;
    CAN_Init_flag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if(CAN_Init_flag == SUCCESS)
                        printf("can_init successful\r\n");
                else
                        printf("can_init error\r\n");

    /* initialize filter */
    /* CAN0 filter number */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
    /* initialize filter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1;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
/*!
    \brief      configure GPIO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0 GPIO */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IPU,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2);
}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0_RX1_IRQn,1,1);

}
void CAN_Init(void)
{
        can_gpio_config();
        can_nvic_config();
        can_networking_init();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1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1);
}

网友A:
监控CAN错误标志(CAN_FLAG_ERR和CAN_FLAG_ERRN)看是不是CAN通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CAN错误标志(CAN_FLAG_ERR和CAN_FLAG_ERRN)看是不是CAN通信问题。

感谢您的帮助,已经解决了,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2024-07-31):
确定是硬件问题了吗?您启用了 CAN0_RX1 中断,但在正常模式下,接收中断配置正确。您的代码中似乎只配置了接收中断,检查是否还有其他中断源(如发送中断)需要配置。

网友C(2024-11-21):
检查CAN收发器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在正常模式下,尝试发送和接收数据,并检查数据是否正确传输。
使用CAN分析仪或示波器等工具检查CAN总线上的信号波形和数据内容。

网友E:
GPIO引脚的输出类型、速度和上拉/下拉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如果使用了CAN滤波器,请确保滤波器配置正确,以允许所需的CAN消息通过。

网友G:
检查CAN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波特率、同步跳转宽度、时间段1和时间段2等参数设置正确。
确保CAN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已正确设置为正常模式(而非回环模式)。

网友H:
如果您在使用GD32F103RCT6微控制器的CAN通信时,发现回环模式(通常称为自测试模式或Loopback模式)正常,但在正常模式下无法正常工作,这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建议查查硬件,确保CAN总线上的所有连接都是正确的,包括终端电阻。回环模式下,信号在微控制器内部循环,可能不需要外部连接,但在正常模式下,需要正确的硬件连接。

网友J:
检查CAN配置设置,包括波特率、模式(主动/被动)、标识符等。确保这些设置与您的网络中的其他设备相匹配。

网友K:
软件编程问题,检查您的CAN初始化代码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有的话)。确保您正确地初始化了CAN控制器,并且正确处理了接收和发送的数据。

网友L:
电源和接地问题,确保微控制器的电源稳定,并且接地良好。不良的电源或接地条件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M:
如果网络中还有其他设备,确保它们也配置正确,并且能够正常工作。有时,一个设备的问题可能会阻止整个网络的通信。

网友N:
如果您更改了CAN总线上的协议或使用了不兼容的协议版本,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确保所有设备都使用相同的协议和版本。

网友O:
检查微控制器的CAN相关寄存器设置,确保它们与您的应用程序需求相匹配。

网友P: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检查CAN总线上的信号,以确认信号质量和通信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Q:
检查微控制器的电源和接地条件。

网友R(2024-12-27):
可能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