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36使用记录

楼主(2024-02-22):
      在使用的过程中,比如IDE导入文件的时候会出现随机几个文件乱码或者没有的情况,解决办法就是把乱码的文件内容,注意是内容,复制粘贴进去,直接粘贴文件也有可能之间乱码。从中利用IDE的文件编码选择过UTF8和ANSI这两种,并且同步用记事本修改文件编码格式,很遗憾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乱码,只是乱的不一样了。

        在按照KF32 IDE集成开发环境中使用外设库与例程.pdf 文档,导入例程之后,会有一个小问题,systeminit.h没有被编译器检测到(头文件目录中有对根目录的包含),通过增加一个文件夹,再将该文件放入,设置头文件路径可以解决。当我按照文档11页最后一段的描述,将USE_CHECK_ASSERT 0 改成USE_CHECK_ASSERT 1,之后再进行编译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信息如下。

../src/kf32a_basic_adc.c:103:370: error: 'ADC_CLK_500KHZ'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kf32a_basic_adc.c: In function 'ADC_Analog_Clock_Config':
../src/kf32a_basic_adc.c:511:272: error: 'ADC_CLK_500KHZ'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adc.o] Error 1

似乎是两者的定义冲突了,改回0就没任何错误。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请记得最先在在KF32A_Config.h中用宏定义所使用的芯片型号,不然。。。

网友A:
引用的库不对,136的库:https://gitee.com/chipon-kungfu/ ... /A136_chip_ver_a02/
kf32a_basic_adc.c不是136的库,是ChipON KF32A140\141\251\250\150\151\152系列基于3.3V电源域车规级MCU标准固件库

网友B:
楼主您好呀,IDE导入文件时出现的乱码问题,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说的尝试修改文件编码格式无效的问题我也有过,确实挺头疼的。你有尝试使用其他编辑器或者文本工具打开这些文件吗?换一个工具试试。

KF32 IDE中的问题,你遇到的这个编译错误看起来确实是定义冲突的问题。在你修改USE_CHECK_ASSERT为1后,在对应的头文件中ADC_CLK_500KHZ的定义需要是正确的才行。也可能是在头文件中的某处被注释掉或者定义错误了,导致编译器找不到这个标识符。检查一下相关的头文件,确认定义是正确的,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KF32A_Config.h中使用宏定义芯片型号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忘记定义,编译时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错误。在这个文件中正确地使用宏定义你所使用的芯片型号,IDE才能正确地配置和编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