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和CH573这两款区别是啥?

楼主(2024-02-22):
CH582和CH573这两款区别是啥?

网友:
芯片的资源有所差距,比如RAMCH582会比CH573大一些。功能以及使用大部分是类似的,并且相同封装是pintopin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也可以看看CH592芯片,蓝牙版本和资源相较573会更丰富一些。

网友A:
CH582集成了2Mbps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而CH573则没有集成蓝牙模块。此外,CH582还集成了2个全速USB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及收发器,而CH573则没有这个功能。另外,CH582还拥有14路ADC和触摸按键检测模块,而CH573则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B:
CH582相对于CH573来说,具有更多的无线通讯和外设资源,适用于需要更多功能的应用场景。

网友C:
CH582和CH573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集成的无线通讯模块和某些外设资源。

网友D(2024-07-02):
性能不一样呗,而且CH582性价比更高一些吧

网友E:
好像是ADC数量不一样

网友F:
sram大小不一样,CH582的好像会大一些吧

网友G:
我建议还是用CH582,价格合适

网友H:
具体还是看官方手册吧,选型手册上不是标注的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