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想知道CH9141在921600波特率下的丢包情况

楼主(2024-02-22):
请问,CH9141在921600波特率下的丢包情况如何?

网友:
蓝牙传输本身是可靠传输,出现丢包的情况蓝牙会自动进行重传,除非信号比较差导致蓝牙断开则会出现丢包。
在转为串口数据的时候,需要考虑蓝牙发送的数据是否串口能及时处理,如果串口没有及时处理同时蓝牙还一直发送,则可能会出现丢包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将串口的流控功能开启。

网友A(2024-07-02):
不行吧,速度太快了啊

网友B:
一般是对于CH9141在921600波特率下的丢包情况,通常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设计、信号质量、传输距离、环境干扰等。在高波特率下,如921600,数据传输速率较快,可能会增加丢包的风险

网友C:
一般来说,如果硬件设计良好、信号质量良好、传输距离适中且环境干扰较小

网友D:
CH9141在921600波特率下的丢包情况可能会较少。然而,如果存在信号干扰、传输距离过远或硬件设计不佳等问题,可能会导致丢包情况增加

网友E:
一般也不会怎么丢包吧

网友F:
其实你可以把波特率调整降低一些呗,就好了

网友G:
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差劲吧,丢包情况

网友H:
具体你需要实际测试,因为跟距离,环境,干扰等都有关系

网友I:
这种丢包率不好说啊,不过一般丢包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