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还支持IO和ADC扩展,怎么玩?

楼主(2024-02-23):
dc, IO, ADC, AD
CH9141还支持IO和ADC扩展,怎么玩?这是直接给AT指令就行吗?还是需要自己写程序呢?

网友:
9141直接通过AT指令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写程序。
AT指令使用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397743.html

网友A(2024-07-03):
按手册玩呗,手册都写来着

网友B:
应该是需要AT方式的配置吧

网友C:
估计是AT操作,不然也不能让你二次开发啊

网友D:
自己写代码不太可能的

网友E:
你可以买个模块或者跟官方申请个模块试试

网友F:
你说的写程序是针对CH9141二次开发啊?还是MCU写驱动CH9141的呢?

网友G:
一般是直接给AT指令,因为这个芯片也不支持其他开发的

网友H:
这种ADC也不是很准的吧

网友I:
其实不如用外挂一个MCU来检查ADC了

网友J:
对的,一般都是给AT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