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一般CH9145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4-02-23):
请问,一般CH9145的通讯距离是多少?要想整个系统稳定,一般建议距离是多少?

网友A:
您好,该芯片目前还在研发中,如果方便可以提供一下目前的使用场景,描述一下对功能有什么需求,如应用场景,使用蓝牙和以太网应用在何种产品上,芯片需要的特殊功能,需要的距离要求是多少等。我们这里进行查看与评估。
针对当前蓝牙以太网功能转换,可以先参考CH32V208芯片并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该芯片目前还在研发中,如果方便可以提供一下目前的使用场景,描述一下对功能有什么需求,如应用场景 ...

也可以考虑使用CH9141+CH9120,通过串口实现蓝牙+以太网的组合并通信。

网友B:
传统的蓝牙技术(如蓝牙经典)的有效通信距离通常在10米左右,而蓝牙低功耗(BLE)技术的通信距离可以更长,具体取决于信号强度和传输功率。

网友C:
CH9145的通信距离会因实际应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网友D:
CH9145的通讯距离,蓝牙部分的理论通讯距离通常在10米左右,但这会受到蓝牙设备的发射功率、天线设计、环境因素(如物理障碍物和电磁干扰)等影响。

网友E:
如果需要更准确的通信距离数据,建议查阅CH9145的用户手册或技术规格表

网友F:
一般来说,蓝牙的通讯距离在空旷环境下可以达到10米左右,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障碍物、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通讯距离可能会有所降低。

网友G:
以太网通讯距离理论上可以非常远,因为以太网标准规定了CAT5e或以上的双绞线电缆在100Base-TX标准下最远可以支持100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H:
BLE(低功耗蓝牙)通常的理论有效距离在空旷环境下可以达到100米左右

网友I:
典型的有效通信距离在开阔环境下可以达到几十米

网友J:
在理想条件下,CH9145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几十米到几百米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通讯距离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有所缩短。

网友L:
具体数值取决于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灵敏度等因素以及周围环境的无线电干扰程度。

网友M:
CH9145支持低功耗蓝牙BLE V4.2规范,这也影响了其通讯距离和功耗性能。

网友N:
CH9145的蓝牙通讯距离一般在10米左右,而以太网通讯距离在理想状态下可以达到100米。

网友O:
CH9145是一款集成了蓝牙功能和以太网接口的芯片,旨在实现蓝牙设备和TCP/IP网络之间的互通。根据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CH9145的蓝牙部分符合BLE V4.2规范,而以太网接口则内置了TCP/IP协议栈。

网友F:
关于CH9145的具体通讯距离,这个数值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E:
CH9145的通讯距离可能在10米左右

网友L:
CH9145是一款蓝牙以太网网关单芯片方案,其通讯距离主要取决于蓝牙模块的性能和环境条件

网友P:
CH9145作为蓝牙与以太网的桥梁,蓝牙部分的通讯距离受到蓝牙规范的限制,而以太网部分则可以通过局域网乃至广域网无限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