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如果想设计一款简单的蓝牙控制灯带,是建议使用CH582还是CH571?

楼主(2024-02-23):
如果想设计一款简单的蓝牙控制灯带,是建议使用CH582还是CH571?

网友:
两颗芯片主要是资源差距,582的RAM为32K,571为18K。
硬件资源会有差距。
根据芯片资源选择即可,硬件足够的情况下务必关注下RAM的使用。
针对蓝牙无线控制灯带这类的应用的,可以优先考虑CH59x系列的芯片,外设资源基本上可以满足驱灯的需求。
蓝牙进行无线收发,芯片收到数据后通过PWM波形或者SPI驱动灯带(由灯带的协议决定)。

网友A(2024-07-03):
蓝牙控制灯带啊,如果没有蓝牙的话,其实用CH32X035还挺不错的

网友B:
其实你用那款蓝牙芯片都是一样的,驱动起来不难

网友C:
直接用SPI或者IO模拟都可以啊,就看你有多少个灯珠喽

网友D:
看你需要的资源呗,如果对sram要求高,可以选择CH582

网友E:
其实用CH582就可以了,资源性能性价比都是在线的

网友F:
还是用CH582吧,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网友G:
一般来说,这俩芯片没差太多资源,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H:
我建议是用CH571

网友I:
对的,用PWM或者SPI都可以驱动,比如灯带是WS2812的话

网友J:
只是控制灯的话,资源开销不大,选便宜的

网友K:
你都说简单了,要考虑成本的话就要用CH571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