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芯片中标记H/D 内置PHY是有什么用?

楼主(2024-02-24):
沁恒芯片中标记H/D 内置PHY是有什么用?

网友A:
您好,内置PHY指的是内置高速的USB收发器。一般有的MCU使用高速USB接口需要外接收发器,CH32V307内置PHY。USB PHY的作用类似网口PHY,主要负责底层的信号转换等。

网友B(2024-07-04):
沁恒微电子公司的芯片中标记H/D表示内置PHY(Physical Layer)功能。PHY是指物理层,是网络通信中的一层,负责处理物理信号传输和接收的功能

网友C:
内置PHY功能可以减少外部器件的数量,简化整体设计,降低成本和占用空间

网友D:
一般来说,内置PHY功能可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减少外部连接,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E:
其实,内置PHY功能可以优化信号传输和接收过程,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

网友F:
我觉得内置PHY功能可以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稳定的信号传输,提高设备的性能和用户体验

网友G:
沁恒微电子公司的芯片中标记H/D表示内置PHY功能,可以带来诸多优势,包括简化设计、提高集成度、节省功耗和提高性能等。这些优势有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用户体验

网友H:
其实就是个收发器啦

网友I:
这跟网口的PHY也差不多的

网友J:
我觉得就是作为收发器来用的,就是一个硬件连接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