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调试找不到LKS32

楼主(2024-02-22):
使用keil开发,JLINK,最新驱动V7.94(旧版本的也试过),找不到LKS32单片机

网友A:
J-Link 驱动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目标板设置有误

网友D:
J-Link 是否支持 LKS32 单片机。虽然 J-Link 通常支持广泛的 ARM Cortex-M 微控制器,但总是需要确认具体型号是否被支持。

网友E:
在 Keil 的项目设置中,检查调试配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接口(比如 SWD 或 JTAG)以及正确的目标芯片型号。

网友F:
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G:
是不是SWDIO口被改成IO功能了

网友H:
LKS32的库安装没

网友I:
你的下载器能检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