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解魔方机器人

楼主(2024-02-22):
Robot
介绍
基于stm32的解魔方机器人。主控芯片利用STM32F103RCT6利用手机APP作为上位机来检测并且传输颜色识
别,用过蓝牙传输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分析串口数据并解析,最后舱机根据解析内容完成成3阶魔方复原。

硬件搭建

整个解魔方机器人的电路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STM32 最小系统板、舵机插接板、锂电池、蓝牙串口模块、大电流稳压模块,舵机,各个模块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解魔方机器人有两套电源供应系统,锂电池通过大电流稳压模块单独为舵机供电,USB数据线为 STM32 最小系统板供电。
锂电池的标称电压为 7.2V,充满电可以达到 8V 以上,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12A,完全可以满足舵机驱动的电流和压电要求。
MG995 舵机的供电电压一般为 4.8V-7.2V,每个舵机在工作时的电流要大于 500mA,8个舵机需要至少 4A 的电流,全套硬件套餐中提供的大电流稳压模块能够提供最大 5A 的电流,该款稳压模块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的值,电位器顺时针为升压,逆时针为降压,我们一般调节输出电压到 6V,关于该款稳压模块更多功能的介绍见下图。

1 号舵机到 8 号舵机的数据线分别连接 STM32 的 PA1 到 PA8,锂电池

的电源地和 STM32 的地可以不用连接,这样锂电池电源和 STM32 供电系统没有任何耦合,即上图中的标识 GND 可以不用。从图中可以很清晰看到,从上到下有四排排针,每排有 8根,对应 8 个舵机。前三排排针连接舵机用,从上到下分别连接舵机的电源负极、电源正极和数据线,可以看到第三排排针和第四排排针是上面相通的,第四排排针是通过杜邦线把舵机的数据线和单片机的 P 对应端口相连。舵机和舵机插接板的连接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5%9B%BE%E7%89%87%5C3.png&pos_id=img-ImH2lpP1-1701677216412)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origin_url=C%3A%5CUsers%5C%E9%99%88%5CDesktop%5C%

两者的连接关系为:

VCC-------------------------------VCC

GND---------------------------- --GND

TXD-------------------------------RXD

RXD-------------------------------TXD

两者用杜邦线连接起来,杜邦线是一一对应的,并不存在杜邦线交叉的情况,线路连接还是比价清晰的

解魔方机器人有两套电源供应系统,锂电池通过大电流稳压模块单独为舵机供电,USB数据线为 STM32 最小系统板供电。

锂电池的标称电压为 7.2V,充满电可以达到 8V 以上,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12A,完全可以满足舵机驱动的电流和压电要求。

MG995 舵机的供电电压一般为 4.8V-7.2V,每个舵机在工作时的电流要大于 500mA,8个舵机需要至少 4A 的电流,全套硬件套餐中提供的大电流稳压模块能够提供最大 5A 的电流,该款稳压模块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的值,电位器顺时针为升压,逆时针为降压,我们一般调节输出电压到 6V.

舵机有三根线,橙色为数据线,红色为电源正极,棕色为电源负极,数据线需要连接STM32 相应端口。

舵机有三根线,橙色为数据线,红色为电源正极,棕色为电源负极,数据线需要连接STM32 相应端口。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initure/article/details/134786891

网友A:
这个解魔方机器人的硬件搭建看起来非常合理。在软件设计上,确保对蓝牙数据的解析和舵机控制的算法正确性,并添加了一些异常处理机制,以提高系统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