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如何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2024-02-22):
是直接修改HSE->HSI就行吗?例程中是单独操作时钟相关寄存器的操作,实际应用中这样是否可以,我修改这个系统时钟只有8M,使用例程中的倒是可以,但是好麻烦

楼主:
少了图,补一下,这个在system_n32g430.c中

楼主:
怎么有无法粘贴图片了,烦!!

#define SYSCLK_USE_HSI     0
#define SYSCLK_USE_HSE     1
#define SYSCLK_USE_HSI_PLL 2
#define SYSCLK_USE_HSE_PLL 3

#ifndef SYSCLK_FREQ
#define SYSCLK_FREQ 128000000
#endif

#ifndef SYSCLK_SRC
#define SYSCLK_SRC SYSCLK_USE_HSE_PLL
#endif

#if SYSCLK_SRC == SYSCLK_USE_HSI

网友A:
把这个改为#define SYSCLK_SRC SYSCLK_USE_HSE_PLL ----> #define SYSCLK_SRC SYSCLK_USE_HSI_PLL

网友B:
设置MCU的时钟源
配置内部时钟
启用内部时钟
验证时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