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微控制器的长期供货保障和技术支持情况如何?

楼主(2024-02-22):
CW32微控制器的长期供货保障和技术支持情况如何?

网友A(点评):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这个不用担心,我觉得现在供货都不错

网友C:
早就没有那种囤货,扰乱市场的情况了

网友D:
可以的吧,芯源一直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E:
技术支持方面您可以放心,芯源没问题

网友F:
我觉得这种芯片,都可以不用考虑技术支持,因为太简单了

网友A(点评):
手册基本上都很全的

网友G:
芯源的生态做的还是不错的,可以去搞一搞

网友H:
不如直接问代理商或者FAE了

网友I:
一般来说,现在国产芯片大多数的供货方面都是OK的

网友J:
建议直接先去问问代理,你别选择个快停产的芯片,可就难受了

网友K:
直接自己先查看确认好型号在官方采购

网友L:
现在厂家供货都不会有问题,反而国外的会差点

网友M:
芯片选择很重要,建议结合需求让厂家进行最新产品选型

网友N:
芯源的MCU性价比很高,服务支持很到位

网友O(2024-03-25):
芯源的MCU供货没有问题,可以放心采购

网友P:
长期供货估计没啥问题,现在也不缺材料啥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