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各型号的CW32微控制器在核心架构上有何区别?

楼主(2024-02-23):
各型号的CW32微控制器在核心架构上有何区别?

网友A:
截至当前,大部分通用型、低功耗型CW32 MCU都是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
无线射频型MCU,比如:CW32R031系列MCU则合封了一个BLE-Lite ™射频子系统;CW32W031系列MCU则合封了一个低 功 耗 远 距 离 ChirpIoT ™ 射 频 子 系 统。

网友B:
大部分通用型、低功耗型CW32 MCU都是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