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哪些时钟源和定时器?

楼主(2024-02-23):
CW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哪些时钟源和定时器?

网友A:
1、通常CW32 MCU的系统时钟 SYSCLK 有 5 个时钟源:
•        外部高速振荡器时钟(HSE)
•        外部低速振荡器时钟(LSE)
•        HSI 时钟,由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时钟(HSIOSC)经过分频产生
•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时钟(LSI)
•        PLL 锁相环时钟,由 HSE 时钟或 HSI 时钟经锁相环 PLL 倍频(2~12 倍)产生。
2、CW32 MCU一般会集成基本定时器(BTIM)、通用定时器(GTIM)、高级定时器(ATIM)、自动唤醒定时器(AWT)、时钟校准定时器(AUTOTRIM)、低功耗定时器(LPTIM)、实时时钟(RTC)等模块。

因具体型号的不同,实际的时钟源、定时器模块的数量会略有不同,请查阅对应的用户手册。

网友B:
产品用户手册上应该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C:
CW32 MCU的系统时钟 SYSCLK 有 5 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