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是否有支持RISC-V架构的CH32系列MCU的调试器和仿真工具?

楼主(2024-02-22):
是否有支持RISC-V架构的CH32系列MCU的调试器和仿真工具?

WCH-Link工具

网友A:
应该有吧,具体的不清楚

网友B:
WCH-Link工具,可用于沁恒RISC-V架构MCU在线调试和下载, 也可用于带有SWD/JTAG接口的ARM内核MCU在线调试和下载。同时带有一路串口, 方便调试输出。
https://www.wch.cn/products/WCH-Link.html?from=search&wd=eyJpdiI6InFobHBla2lLNzNaNTF2cW1mazRzZWc9PSIsInZhbHVlIjoibVBKTFhnRWVYU1F4eVVFSWNxV0Y1QT09IiwibWFjIjoiMjdkMmYwODljYmIzN2U0MzlmMmVjNjk3YTYyMDAxYmE4NzE5ZTUzY2IwMTZkODZmOTkwY2U1MWE3ZjIyZGIwOSJ9

网友C:
创芯工坊的PW400好像是专门给RISC-V烧录的

网友D:
沁恒给的下载器既可以烧录arm也可以烧录riscv

网友E:
RISC-V官方支持的调试方式是JTAG

网友F:
GD-Link、WCH-Link等多种调试器进行MCU的程序下载和调试。

网友G:
WCH-Link工具不仅支持沁恒自家的RISC-V MCU,也支持带有SWD/JTAG接口的ARM内核MCU在线调试和下载

网友H:
Open On-Chip Debugger(OpenOCD)是一个开源的调试工具,它支持RISC-V处理器,并且可以与GDB配合使用,为MCU提供调试服务。

网友I:
MounRiver Studio是一款支持CH32系列MCU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仿真器等功能。在MRS中,可以使用内置的调试器对基于RISC-V架构的CH32系列MCU进行调试和仿真。

网友J:
MounRiver Studio(MRS)是一款支持RISC-V架构CH32系列MCU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它提供了代码编辑、编译构建、在线调试下载等功能

网友K:
GNU MCU Eclipse:一个开源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多种RISC-V架构的处理器。

网友L:
越来越多的EDA工具和IDE支持RISC-V架构,如GCC、LLVM、SEGGER Embedded Studio等,它们均提供了对RISC-V的硬件调试支持

网友M:
对于具体的CH32系列MCU,如CH32V103,沁恒微电子为其开发了配套的集成开发环境(MounRiver Studio),并提供了相应的驱动库和参考应用例程,以帮助开发者更方便地进行开发。

网友I:
GNU编译器集合中针对RISC-V架构的编译器部分,可以与其他工具配合使用进行调试和仿真。

网友N:
其他的第三方开发工具和调试器也可能支持RISC-V架构的CH32系列MCU,例如OpenOCD(Open On-Chip Debugger)也是一个广泛支持多种架构的开源调试器,它可以与多种硬件接口结合使用,通过JTAG或SWD接口对RISC-V架构的MCU进行调试和编程。

网友O:
OpenOCD(Open On-Chip Debugger)是一款开源的芯片级调试器和仿真器,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处理器,包括基于RISC-V架构的CH32系列MCU。可以使用OpenOCD对CH32系列MCU进行调试和仿真。

网友P:
沁恒的下载器应该可以

网友Q:
GCC、LLVM、SEGGER Embedded Studio等,它们均提供了对RISC-V的硬件调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