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楼主(2024-02-22):
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假如三极管的EB结的开通电压是0.7V,则并联这个1K的电阻后,流过光耦的电流必须要达到0.7/1=0.7mA,三极管才能开始导通,分流流过光耦的电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会使三极管导通的光耦电流阈值大大减小,导致在较小的电流阶段,三极管就开始分流光耦电流。因此,加不加电阻,两者在控制过程的原理上,有着原则的区别。

你是高手

网友B:
理论上,加了更稳定,但某些时候,实际PCB面积太有限,取消掉也没出现什么不良结果。

网友C:
防止高温时漏电影响烧了三极管

网友D:
电阻与三极管的PN节是并联关系,构成恒流电路!

网友E:
BE不并电阻,截止会非常缓慢,并且温度变化时漏电流会指数增大,抗干扰也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加了更稳定,但某些时候,实际PCB面积太有限,取消掉也没出现什么不良结果。 ...

主要是分流限制IB防止烧坏三极管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分流限制IB防止烧坏三极管的吧,

我认为是防止三极管误导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加了更稳定,但某些时候,实际PCB面积太有限,取消掉也没出现什么不良结果。 ...

和PCB面积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PCB面积有关系?

实际产品很多时候,PCB布线没有更多面积可用,就省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