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一下,关于PID算法,输入期望值的给定问题!

楼主(2024-02-22):
请问一下,关于PID算法,输入期望值的给定问题!
这个给定值,是直接给期望值,使实时值来逼近期望值
还是给期望值与实时值的差值,使差值趋向于0?

网友A:
可以选择使用给定期望值的方式。PID控制器的目标是使实际值尽量接近预先设定的期望值(Setpoint)。
控制器通过调整输出来减小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使系统响应达到期望。
这是更直观和常见的方式

网友B:
在PID控制器中,你应该直接提供期望值给控制器,而不是期望值与实时值的差值。控制器会自动计算这个差值,并据此调整控制信号。

网友C:
PID控制器的输入通常是期望值和实际值的差值,而不是直接的期望值

网友D:
PID控制器的目标是通过调节控制量来使期望值和实际值的差值趋向于零,从而实现对系统的控制。

网友E:
具体来说,PID控制器的输入通常是期望值和实际值的差值,这个差值被称为偏差

网友F:
一般来说,控制器根据这个偏差来计算控制量,然后通过调节执行器来影响系统的输出,使实际值逐渐接近期望值

网友G:
PID控制器的设计是基于期望值和实际值的差值,通过调节控制量来使这个差值趋向于零,从而实现对系统的控制

网友H:
一般都是直接趋向于0的吧

网友I:
没具体玩过PID,不过你可以调试看看啊

网友J:
一般是0还是1?不记得了

网友K:
这是为了调节的吧,期望值一般系统最稳定的时候,你就逼近期望值就好了

网友L:
我觉得是对系统的控制,需要实际测试调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