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寻找可以用MCU输出PWM,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幅值的升压芯片,请帮忙推荐,目的是想要...

楼主(2024-02-22):
寻找可以用MCU输出PWM,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幅值的升压芯片,请帮忙推荐,目的是想要把单节锂电池4.2V升压到42V以上,用于皮肤电刺激。图中升压输出不能灵活进行控制,由两个固定电阻分压决定了输出幅值,因此不方便

        tyw  注

tyw
用数字电位器替代分压电阻.

楼主:
IO口不够  没法再接数字电位器啊

网友A:
如用按键触模调压,用STC32就可以。如用精密电位器调,用硬件调死区占空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