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尝试在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或者其他AC6系列的开发环境中进行printf的重定向

楼主(2024-02-22):
在AC6开发环境中,重定向printf通常需要对底层I/O进行配置,以将输出重定向到你希望的地方,比如串口。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步骤,你可以尝试在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或者其他AC6系列的开发环境中进行printf的重定向:

修改_write函数: _write函数用于实际的输出操作,你可以在代码中实现这个函数,将数据发送到你想要的地方,比如串口。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

#include <stdio.h>

// 重定向 _write 函数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 实现你的输出操作,比如通过串口发送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发送到串口的函数,具体函数名和参数根据你的项目修改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ptr, 1, HAL_MAX_DELAY);
  }
  return len;
}

启用Semihosting: 如果你的目标是通过调试器连接到主机,并在主机上查看printf的输出,你可以启用Semihosting。在STM32CubeIDE中,可以通过修改 syscalls.c 文件来实现:

#include <stdio.h>

// 重定向 _write 函数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 实现你的输出操作,比如通过串口发送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发送到串口的函数,具体函数名和参数根据你的项目修改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ptr, 1, HAL_MAX_DELAY);
  }
  return len;
}

// 启用 Semihosting
extern void initialise_monitor_handles(void);

void _initialize_monitor_handles() {
  initialise_monitor_handles();
}

确保在项目设置中启用了Semihosting选项。
  • 修改链接脚本(可选): 在一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修改链接脚本以确保数据段正确地映射到内存中。

这里提供的代码片段和步骤是基于通用的STM32开发,实际的配置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启动文件和库文件的设置进行调整。也需要在项目要求和硬件配置进行适当的修改。

网友A: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修改链接脚本以确保数据段正确地映射到内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