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个想法,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否合理可行?

楼主(2024-02-22):
因为我想要一些灯和设备链接到阿里云上,然后通过天猫精灵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蓝牙距离不长,这些设备的距离最远会有五十米左右,想直接连接天猫精灵是很难的。有没有这种方案,就是天猫精灵连接一个节点,然后这个节点利用WiFi/其他无线方式来控制这些设备

网友A:
蓝牙mesh组网协议中,有转发相关的功能;理论上配网后,最远50m的设备与天猫精灵之间再布置几个同组网络中的节点,经节点转发可以都控制到。
您提到用“其他无线方式”发包,我司MCU是可以做到BLE+mesh组网+2.4G射频分时一起跑的,您可以考虑用BLE或是2.4G射频来交互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mesh组网协议中,有转发相关的功能;理论上配网后,最远50m的设备与天猫精灵之间再布置几个同组网络中 ...

您说的相同的网络节点是指的我的设备是么?这种设备就可以充当节点来进行mesh转发是吧,这种转发的话,有什么弊端吗?有多少的数量限制吗?会有最优的转发路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