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中断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2-22):
工作要求很多外部中断触发一个中断函数,全局中断、分组中断、共享中断,在官方示例intc中谁有更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A:
这么狠吗,多外部中断共享一个中断函数

网友B:
全局中断控制:

全局中断使能/禁止: __enable_irq() 和 __disable_irq() 函数可用于全局中断的使能和禁止。这会影响所有中断的触发。
CPSR 寄存器: Cortex-M4中有一个特殊的寄存器CPSR(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它包含全局中断的使能状态。
分组中断控制:

中断分组寄存器: 每个中断组都有一个中断分组寄存器。例如,INTC->MIRQ 寄存器用于配置主中断组。
分组中断优先级: 每个中断组可以配置多个中断,并可以设置它们的优先级。
共享中断:

共享中断源: 在某些情况下,多个中断源可能被配置为一个共享中断。
共享中断优先级: 当多个中断源共享同一个中断时,必须配置合适的中断优先级,以确定哪个中断源具有更高的触发优先级。

网友C:
你的问题涉及到外部中断触发、全局中断、分组中断和共享中断,这确实是嵌入式系统中一个比较复杂而且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