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6441 用户指南

楼主(2024-02-22):
1. 概述
SH79F6441 是一种高速高效率 8051 可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 8051 芯
片它有着运行更快速的优越特性。
SH79F6441 其 IO 特性为:

42个双向I/O端口

I/O端口可与其它功能共享

部分第二功能可通过寄存器配置

8个可选择的开漏极I/O口

18 个可选择的 TTL 电平 I/O 口
SH79F6441 提供 42 个位可编程双向 I/O 端口。端口数据在寄存器 Px 中。每个 I/O 口均有内部
上拉电阻。端口控制寄存器(PxCRy)控制端口是作为输入或者输出。当端口作为输入时,每个 I/O
端口带有由 PxPCRy 控制的内部上拉电阻(x = 0-5,y = 0-7)。

网友A:
SH79F6441 提供 42 个位可编程双向 I/O 端口。

网友B:
SH79F6441 是一种高速高效率 8051 可兼容单片机

网友C(2025-08-30):
SH79F6441 用户指南涵盖芯片功能详解:含引脚定义、寄存器配置、外设(ADC/PWM/UART 等)操作方法。提供开发环境搭建步骤、编程示例及调试技巧,说明低功耗模式设置与加密方法,附电气参数与封装图,助力快速上手开发应用。

网友D(2025-10-13):
《SH79F6441 用户指南》是该 MCU 的技术手册,涵盖引脚定义、内核架构、外设功能(如 ADC、定时器)、存储器映射等。详解寄存器配置、时钟系统、电源管理及编程接口,附时序图和典型应用电路,指导硬件设计与固件开发,是工程师开发调试的核心参考资料。

网友E:
我注意到它还有内部上拉电阻,这在设计电路时可以减少外部元件的使用,挺方便的。

网友F:
我注意到它还有内部上拉电阻,这对于减少外部组件的需求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