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6441产品特性介绍

楼主(2024-02-23):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 Flash ROM:64K字节
■ RAM:内部256字节,外部2816字节
■ 类EEPROM:最大4096字节(代码选项可选)
■ 工作电压:
   - fOSC = 32.768kHz - 24MHz,VDD = 2.7V - 5.5V
■ 振荡器(代码选项):
   - 晶体谐振器:32.768kHz
   - 晶体谐振器:2MHz - 16MHz
   - 陶瓷谐振器:2MHz - 16MHz
   - 内部RC振荡器:24MHz(±1%)/128K(±10%)
■ 42/30/26个CMOS双向I/O管脚(44脚/32脚/28脚)
■ I/O内建上拉电阻(30kΩ)
■ 12个大电流驱动I/O口(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或减弱)
■ P0口可减弱拉电流能力(代码选项可选减弱或标准)
■ 1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3
■ 3个16位PCA0、PCA1、PCA2各含2个比较/捕捉单元
■ 3路12位PWM定时器
■ 中断源:
   - 定时器3,PCA0-2
   - 外部中断0-3
   - 外部中断4:8输入
   - ADC,EUART,SPI
   - PWM,SCM,CRC,TWI,LPD
■ SPI接口(主从模式)
■ TWI接口(主从模式)
■ 内建数字逻辑可配置模块(LCM)
■ 3路增强型UART(3V/5V通讯)(自带波特率的uart通讯)
■ 15通道12位模数转换器(ADC)
■ 内建的低电压复位功能(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1V
   - LVR电压2:3.7V
   - LVR电压3:2.8V
■ 内建CRC校验模块,校验空间大小可选
■ 13档电平可选的低电压检测模块(LPD)
■ 支持单线仿真和烧写
■ CPU机器周期:1个振荡周期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预热计数器
■ 低功耗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 Flash型
■ 封装:
   - LQFP44
   - LQFP32
   - QFN32
   - SOP28

网友A:
SH79F6441功能外设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B:
12个大电流驱动I/O口(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或减弱)

网友C(2025-08-30):
SH79F6441 是高性能 8 位 MCU,内置 16KB Flash、1KB RAM,支持 1T 指令周期,运行高效。含 10 位 ADC、多路 PWM、UART/I2C/SPI 接口,集成比较器和定时器,低功耗设计适配电池设备,适用于片上硬件加密,适用于家电、工业控制等场景。

网友D(2025-11-03):
SH79F6441 是中颖的8 位高速 MCU,基于 8051 指令流水线结构。它内置64K Flash、256 字节内部 RAM 和 2816 字节外部 RAM,集成12 位 ADC、3 路 PWM、SPI/TWI/EUART 通信接口。具备低电压复位、看门狗定时器等功能,支持低功耗模式,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

网友E:
SH79F6441 是中颖电子的增强型 8 位 MCU。基于 8051 指令流水线结构,工作电压 2.7V-5.5V,主频最高 24MHz。它内置 64K Flash、256 字节内部 RAM 和 2816 字节外部 RAM,集成多种通信接口及 12 位 ADC 等模块,具备低功耗模式和多种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