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磁干扰(EMI)或者电源的干扰导致这种问题的因素包括

楼主(2024-02-22):
电磁干扰(EMI)或者电源的干扰。在电磁环境较差或者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单片机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计时计数异常。
一些可能导致这种问题的因素包括:
  • 电磁干扰(EMI): 当电线长度较长时,可能会引入更多的电磁干扰,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工业环境或者存在其他电磁干扰源的地方,这种情况可能更为显著。
  • 电源波动: 使用不稳定的电源或者存在电源波动可能导致单片机的不正常工作。一些电源可能在启动或者断开时引入瞬态干扰。
  • 地线问题: 在系统中,地线的设计和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线连接不良,可能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包括:
  • 滤波器: 在电源输入处添加适当的滤波器,以减小电磁噪声的影响。
  • 电源稳压: 使用更稳定的电源,例如线性稳压器或者更先进的稳压电源模块,以减小电源波动。
  • 信号线防护: 对于输入的信号线,可以考虑添加电磁屏蔽,例如使用屏蔽电缆。
  • 良好的地线设计: 确保地线连接稳定,尽量减小接线柱和单片机之间的电阻。
  • 增加抗干扰能力: 使用更先进的单片机,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
  • 在输入引脚添加滤波器: 对于输入引脚,可以添加适当的RC滤波器,以减小噪声的影响。

首先使用更稳定的电源,再逐步加入滤波器等

网友A(2024-03-28):
加屏蔽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