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如何在KF32上通过串口实现printf功能

楼主(2024-02-22):
实现printf功能需要进行串口通信的配置和编程下面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KF32上通过串口实现printf功能: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F32.h"

// 定义串口号和波特率
#define UART_NUM 0
#define BAUD_RATE 9600

// 初始化串口函数
void UART_Init(uint8_t uartNum, uint32_t baudRate) {
    // 根据具体芯片型号配置串口寄存器等
    // 这里假设使用的是KF32的UART0
    // 设置波特率
    UART0->BAUD = SystemCoreClock / baudRate;
    // 使能串口
    UART0->CON = UART_CON_EN;
}

// 实现 printf 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符到串口
    UART0->BUF = (uint8_t)ch;
    //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 (!(UART0->CON & UART_CON_TX_FLAG));
    return ch;
}

int main() {
    // 初始化串口
    UART_Init(UART_NUM, BAUD_RATE);

    // 通过 printf 发送字符串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 (1) {
        // 主循环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代码中,首先通过UART_Init函数初始化了UART0串口,然后通过重定向stdio.h中的fputc函数,实现了printf函数。当调用printf发送字符时,实际上是通过串口将字符发送出去。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串口号、波特率和相应的寄存器配置,以适配KF32芯片的具体硬件和固件。

网友A:
附上KF32.h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