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

楼主(2024-02-22):
#21ic问答#

网友A:
根据OLED的驱动协议往OLED里面发命令和数据,然后OLED就被点亮了

网友B:
点亮OLED这种简单操作还要求大佬?卖家都有里子,小改改就OK了。

网友C:
请看看我刚发的,里面提供了一些简化的程序代码,您可以直接照搬使用,根据自己需要稍作修改即可。

使用HC32L110系列MCU点亮OLED显示屏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0956-1-1.html?fromuser=%E8%BF%87%E6%9C%9F%E7%9A%84%E5%A1%94%E5%A4%B4

网友D:
啥是问题解决的然后就把帖子删了,然后删不掉就把标题和内容都改成1,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