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Link未安装驱动WCH CMSIS-DAP

楼主(2024-02-22):
在使用WCH-Link给板子烧录程序的时候发现无法识别

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发现是没有安装驱动。

去官网搜索关于WCH-Link的驱动,竟然没找到,网上搜索相关问题,说是安装了MounRiver Studio会自动安装驱动,但是我安装了软件却没安装驱动。
还有说是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有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就行,我试了也不行。

最终卸载重新安装V191版本,安装时WCH-Link一直插在电脑上,安装过程无任何操作,安装完成驱动就安装好了。

网友A:
有米有方式就是在连接仿真器的时候能自动安装驱动呢

网友B:
是不是只有在连接了仿真器的情况下才会自动安装啊

网友C:
为什么仿真器一般不通过手动安装方式呢

网友D:
看来这个和软件的版本以及硬件的连接都有关系

网友E:
在官网上肯定能下载到这个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驱动精灵进行驱动试试看

网友G(2024-05-11):
引用 网友E:
在官网上肯定能下载到这个仿真器的驱动

hai 还真没有

网友H:
估计是之前安装的IDE没有正确识别LINK。

网友I:
这种DAP一般都会自动安装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