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为何会短路?

楼主(2024-02-23):
PCB的短路不良是指电路板上必须分开布线的两个或多个信号线或信号线与地线之间出现了短路现象。造成PCB板短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PCB板设计缺陷:若PCB板的软件或硬件设计有缺陷,则会影响整个设备的电性能。造成设计缺陷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遗漏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设计失误或对不同设备误认为是相同的。

(2) PCB板制造质量问题:在PCB板制造过程中,如果不严格控制制造工艺,就会容易导致一些缺陷的产生,如板厚不均、电散热性能差、板面不平整等。

(3) PCB板质量问题:如果PCB板的材料质量不佳,长期使用后有可能出现老化、变形等问题,从而引发短路不良。

楼主:
(4) 不当使用短路保护电路:电子设备中常用的短路保护电路如果没有使用得当,就会限制电路中流入设备的电流,而继发造成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5) 焊接质量问题:对电子设备来说,焊点是连接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板之间的纽带。如果焊点不牢固,或者电子元件与PCB板之间的焊点接触不良,就会产生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