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 GPIO设定开漏输出模式,最高可以外接几V的上拉电压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网友A:
5V,GPIO的耐压应该就是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GPIO的耐压应该就是这么高

谢谢您的回复。我查看数据手册,绝对最大额定值章节。VDD最大值4V。Vin(在其它引脚上的输入电压)的输入电压最大值是VDD+0.3V。长时间接5V上拉会导致硬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