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芯唐SOC 芯片选项设置

楼主(2024-02-23):
芯唐家族mcu都有烧入选项设置,同时也支持在程序中设置这些参数,那有些朋友就会困惑,这两种方法的功能了。烧入时设置的选项是指MCU在上电时相关寄存器被赋的初值,会在POR之后就会被设定,会比进入main函数要早执行,这样就可以让芯片在全时段都在为种设置下运行,执行到main后,用户程序同样还可以修改不同的设定,如果用户不做任何设置,MCU就会维持选项的设定不变一直运行程序。所以烧入选项设置就可以认为是在定义变量时赋的初始值,后面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变量。如有任何意见不妨提出来讨论,谢谢!

网友A:
不用的IO手动初始化为input,还是不用去理会?

楼主:
烧入选项设置成准双向后,不用的IO可以不理会。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应该是几个关键字可以修改。

网友C:
不是用KEIL来烧录吗?ICP烧录的话,最好是保存为烧录文件,这样可以直接调用,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D:
不用的io保持默认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