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30 GCC编译的hex文件下载无反应

楼主(2024-02-23):
由于版权问题,不能用keil。官方的例程中没有GCC的启动文件和ld文件,从论坛中下载了一份。成功生成hex文件并下载成功,但没反应。
不晓得是不是生成hex文件的问题。

附上cmake
set(CMAKE_SYSTEM_NAME Generic)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 3.21)
project(HC32L130  C ASM)

set(CMAKE_C_COMPILER arm-none-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 arm-none-eabi-g++)
set(CMAKE_ASM_COMPILER arm-none-eabi-gcc)

set(CMAKE_C_FLAGS_DEBUG "-O0 -g2 -ggdb")
set(CMAKE_C_FLAGS_RELEASE "-O0")

set(CMAKE_CXX_STANDARD 17)
set(CMAKE_C_STANDARD 99)

include_directories(
    CMSIS/Inc
    Components/BSP/Inc
    Driver/Inc
    ${CMAKE_CURRENT_BINARY_DIR}
)

file(GLOB_RECURSE hc32l130lib CONFIGURE_DEPENDS
    CMSIS/Src/*.c
    Driver/Src/*.c
)
file(GLOB_RECURSE bsp CONFIGURE_DEPENDS
    Components/BSP/Src
)

aux_source_directory(${CMAKE_SOURCE_DIR}/main main)

set(startup    ${CMAKE_SOURCE_DIR}/startup_hc32L13x.S)

set(LINKER_SCRIPT ${CMAKE_SOURCE_DIR}/HC32L130.ld)
set(MAP_FILE    ${PROJECT_NAME}.map)

set(CMAKE_C_FLAGS "-mlong-calls -fno-common -mcpu=cortex-m0plus -mthumb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mcpu=cortex-m0plus -mthumb  -ffunction-sections -T ${LINKER_SCRIPT} -Xlinker --gc-sections -Wl,-Map,${MAP_FILE} --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_INIT "-mcpu=cortex-m0plus -mthumb -nostartfiles -ffunction-sections -Xlinker --gc-sections --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print-memory-usage")

set(HEX_FILE ${PROJECT_BINARY_DIR}/${PROJECT_NAME}.hex)
add_executable(${PROJECT_NAME}.elf  ${main} ${hc32l130lib} ${bsp} ${startup} ${LINKER_SCRIPT})

add_custom_command(TARGET ${PROJECT_NAME}.elf POST_BUILD

        COMMAND ${CMAKE_OBJCOPY} -Oihex $<TARGET_FILE:${PROJECT_NAME}.elf> ${HEX_FILE}

        COMMENT "Building ${HEX_FILE}")

网友A:
你找个代理商呗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电源供应不足或者不符合要求?

网友C:
编程器/调试器与HC32L130不兼容?尝试使用不同的编程器/调试器或更新其驱动程序。

网友D:
目标板设置问题?

网友E:
软件配置有误吧

网友F:
尝试使用不同的hex文件或固件版本进行下载,以排除固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