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F3上生成12位的PWM,您可以使用定时器(Timer)和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

楼主(2024-02-23):
在STM32F3上生成12位的PWM,您可以使用定时器(Timer)和该系列微控制器的PWM输出功能。以下是一般的步骤和代码示例,具体的定时器和配置可能需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假设您使用的是TIM1定时器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3xx_hal.h"

// 定义PWM的分辨率
#define PWM_RESOLUTION 12

// 定义PWM的周期
#define PWM_PERIOD 4095  // 2^12 - 1,对应12位的分辨率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输出

  while (1) {
    // 在这里添加您的应用程序代码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 ...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配置GPIO引脚
  // ...
}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配置TIM1定时器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PWM_PERIOD;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htim1);

  // 配置PWM通道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 初始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TIM1定时器被配置为产生PWM信号,占空比由TIM1的通道1的比较寄存器控制。PWM的分辨率被设置为12位,所以占空比的范围是0到PWM_PERIOD。通过调整PWM_PERIOD的值,您可以调整PWM的分辨率和范围。

网友A:
如果我需要更改PWM的频率,我应该如何调整定时器的配置呢?是不是只需改变PWM_PERIOD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用HAL来搞这个真的方便,有些时候还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底层外设,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