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调整PWM的分辨率和范围?

楼主(2024-02-23):
基本步骤:
选择适合您应用的定时器。在STM32F3系列中,常用的定时器包括TIM1、TIM2等。选择一个定时器,并确保其可用于PWM输出。
使用Prescaler参数来设置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将直接影响PWM信号的频率。您可以通过修改Prescaler的值来调整时钟频率。
htim1.Init.Prescaler = ...;  // 设置时钟预分频器
使用Period参数来设置PWM信号的周期。PWM的周期决定了一个完整的PWM信号的时间长度。您可以通过修改Period的值来调整PWM的周期。

htim1.Init.Period = ...;  // 设置PWM的周期

分辨率是指PWM信号占空比的位数,这通常与定时器的计数位数相关。在STM32中,通过调整定时器的AutoReload寄存器(通常对应Period参数)的值来设置分辨率。

#define PWM_RESOLUTION 12htim1.Init.Period = (1 << PWM_RESOLUTION) - 1;  // 设置PWM分辨率

在这个例子中,PWM_RESOLUTION被设置为12,因此Period被设置为2^12 - 1,以实现12位的PWM分辨率。

楼主:
最后使用TIM_OC_InitTypeDef结构体来配置PWM通道的相关参数,包括PWM的模式、占空比等。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  // 设置初始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可以有效地调整PWM的分辨率和范围